有能控制电压正反向输出的控制器吗?(12V 22A)

楼主(2021-06-10):
用于驱动两片并联的半导体制冷片(12V 10A)
电压正向输入是制冷    反向输出是制热
所以需要能控制正反输出   最好还能控制PWM波
有点类似于控制电机正反转了
找了VNH2SP30  但是工作电流只有12A
我两片加上风扇就大概22A了
友友们有推荐吗

网友A:
一个转换触点的继电器+2个MOS管就可以了,双转换继电器效果不太理想。继电器配合MOS管或者三极管效果要好一些

网友B:
用多触点继电器或接触器,通过常开常闭来控制制冷制热

网友C:
这么大电流,只是控制正反转,直接继电器搞定,简单、可靠。

网友D:
无触点继电器(可控硅)

网友A:
至于PWM控制,可以通过一只MOS管串联在控制回路中来实现控制接入电源的V+或者GND完成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一个转换触点的继电器+2个MOS管就可以了,双转换继电器效果不太理想。继电器配合MOS管或者三极管效果要好一 ...

老哥这个图不错,控制正反转挺好,这个电路有什么典型叫法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老哥这个图不错,控制正反转挺好,这个电路有什么典型叫法吗?

没有,自己设计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老哥这个图不错,控制正反转挺好,这个电路有什么典型叫法吗?

类似的电路我曾今成功的用于鸡舍自动开、关门系统(因为电机电流不大,MOS管用的是NPN三极管8050)。

网友F:
直接电机控制板带H桥的就OK了。也能PWM的哦

网友G:
使用H桥应该是个好主意

网友H:
做个控制桥,或用继电器切换。

网友A:
原来打算用一只双组双转换触点继电器控制,但实用中出现触点不停的跳换甚至出现短路现象,所以最后改进了用一组转换触点的继电器配合功率管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