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设计报错only has one pin请问怎样解决?

楼主:
我想制作一个智能语音模块,在用AD画原理图时出现了一些问题,自网上查阅资料仍没法解决,请广大朋友帮帮忙,谢谢!

网友A(2021-06-10):
不加spk+功能正常,报错应该就没了

网友B:
如果你想懒一下,可以不必介意它。

网友C:
引脚没有对应,回去原理图点击管脚按CTRL+ALT查看网络是否接通

网友D:
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如要可以的话把文件上传来看看?

网友E:
删掉那个线,包括喇叭,重新画一次,试过没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删掉那个线,包括喇叭,重新画一次,试过没?

你好,删掉线和喇叭重画一次编译通过了,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?谢谢你!

网友F:
各位朋友好,参考了5# glinfei 的回答,问题得以解决,谢谢各位的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