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二个数码管做分的倒计时,DP亮灭来计秒,求思路

楼主(2021-06-10):
如题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,谢谢大家

网友A:
简单的,个位 DP 按秒来亮灭,十位 DP 按分来亮灭。

网友B:
首先你作为倒计时,至少要使用2个触发条件来让程序运行,即实际按键功能“重置”和“停止”两个条件。如果你只是让数码管显示效果,不考虑实际操作那可以忽略这两点。那剩下的程序流程部分可以这样组成:定义一个变量并为其赋值,这个值就是你的倒计时分钟数。用定时器或者for循环来写一个1秒钟的延时子程序,每过1秒就对前面的倒计时变量自减1,并触发DP取反输出(1秒亮1秒灭),然后数码管显示程序,显示你的倒计时变量值即可(根据IO数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用译码器来控制数码管)

网友C:
这个问题与 “数码管” 无关!是你连计时都拧勿清。

网友D:
作了个计分钟的实例,倒计时--就是

网友D:
按秒控制点闪烁或1/2秒控制道理都是一样的,设置一个判断让点闪烁即可,没什么难度.

楼主:
我上面写的是要思路啊

网友D:
关键性提示:P0=255-(d==1?SmZiFu[mz]:(SmZiFu[mz]|0x80));//小数点闪烁,要看我的代码直接说,会提供图片,不会直接粘贴代码,只能供参考用,当然图片也是可以识别转为代码的,那就看人自己如何做了,别人是无法替代的,我希望只作为参考看看即可,不建议识别转化.

网友D:
至少我希望照我的代码敲一遍学习,我回复的有人这样做过,照我的代码敲出来后还有问题问了,指出符号错了,敲代码后要认真核对一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作了个计分钟的实例,倒计时--就是

我要04.的这个代码我看看

网友D:
称全学习愿望,数码管可参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forum.p ... mp;page=1#pid991039,再配合之上提示的关键修改一下是一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