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51单片机接VS1838B红外接收管需要接上拉电阻吗?

楼主(2021-06-10):
红外接收管类型是VS1838B

楼主:
我查了VS1838B的数据手册,没有看到说什么上拉电阻的问题,可是在一些电路图上会看到有上拉电阻,在一些电路图上又没有

网友A:
一般要。另外如果不是特定的型号,一般预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要。另外如果不是特定的型号,一般预留。

意思是接一个1K的上拉电阻再接到VCC吗

网友B:
如果你能弄清楚,上拉电阻的电流流向哪里?是否影响到发射电流?你就明白了。看看手册,即原理图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能弄清楚,上拉电阻的电流流向哪里?是否影响到发射电流?你就明白了。看看手册,即原理图吧。

我再仔细的看了一下VS1838B的数据手册,发现在手册的应用电路里好像是有一个>20K的上拉电阻,可是我在一些原理图上发现用的是100Ω的上拉电阻,有点困惑

网友C:
查了一下 手册里写要上拉 给的值是>20K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查了一下 手册里写要上拉 给的值是>20K

好的,谢谢您

网友D:
一般默认10k

网友E:
单片机自己设置内部弱上拉即可。

网友F:
数据表显示 >20k 上拉电阻,有些设计显示 10k。 遵循数据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