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温度监控系统 电机转动 汇编与C语言源程序注释很详细 Proteus仿真图

楼主(2021-06-10):
一个温度监控系统

#include<reg51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处理命令,定义SFR的头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//定义缩写字符uchar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//定义缩写字符uint
#define lcd_data P0            //定义LCD1602接口 P0
sbit DQ =P1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DQ位定义为P1.7引脚
sbit lcd_RS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RS位定义为P2.0引脚
sbit lcd_RW=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RW位定义为P2.1引脚
sbit lcd_EN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EN位定义为P2.2引脚

sbit PWM=P3^7;                 //将PWM定义为P3.7引脚
sbit  D=P3^6;                  //将d定义为P3.6引脚,转向选择位
uchar t[2],speed,temperature;  //用来存放温度值,测温程序就是通过这个数组与主函数通信的
uchar DS18B20_is_ok;
uchar TempBuffer1[12]={0x20,0x20,0x20,0x20,0xdf,0x43,'\0'};
uchar tab[16]={0x20,0x20,0x20,0x54,0x20,0x4d,0x6f,0x6e,0x69,0x74,0x6f,0x72,'\0'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"T Monitor"
/**********lcd显示子程序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_20ms(void)          /*延时20ms函数*/
{
   uchar i,temp;               //声明变量i,temp
   for(i = 20;i > 0;i--)       //循环
   {
    temp = 248;                //给temp赋值248
    while(--temp);             //temp减1是否等于0,否则继续执行该行
    temp = 248;                //给temp赋值248
    while(--temp);             //temp减1是否等于0,否则继续执行该行
    }
}
void delay_38us(void)          /*延时38us函数*/
{   uchar temp;                //声明变量temp
    temp = 18;                 //给temp赋值
    while(--temp);             //temp减1是否等于0,否则继续执行该行
}
void delay_1520us(void)         /*延时1520us函数*/
{  uchar i,temp;                //声明变量i,temp
   for(i = 3;i > 0;i--)         //循环
   {
    temp = 252;                 //给temp赋值
    while(--temp);              //temp减1是否等于0,否则继续执行该行
    }
}
uchar lcd_rd_status( )          /*读取lcd1602的状态,主要用于判断忙*/
{
uchar tmp_sts;                 //声明变量tmp_sts
lcd_data = 0xff;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3口
lcd_RW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RW =1  读
lcd_RS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RS =0  命令,合起来表示读命令(状态)
lcd_E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EN=1,打开EN,LCD1602开始输出命令数据,100nS之后命令数据有效
tmp_sts = lcd_data;            //读取命令到tmp_sts
lcd_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掉LCD1602
lcd_RW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LCD1602设置成写
return tmp_sts;                //函数返回值tmp_sts
}
void lcd_wr_com(uchar command )  /*写一个命令到LCD1602*/
{
  while(0x80&lcd_rd_status()); //写之前先判断LCD1602是否忙,看读出的命令的最高位是否为1,为1表示忙,继续读,直到不忙
  lcd_RW = 0;
  lcd_RS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RW=0,RS=0 写命令
  lcd_data = command;          //把需要写的命令写到数据线上
  lcd_EN = 1;
  lcd_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EN输出高电平脉冲,命令写入
}
void lcd_wr_data(uchar sjdata )  /*写一个显示数据到lcd1602*/
{
while(0x80&lcd_rd_status());  //写之前先判断lcd1602是否忙,看读出的命令的最高位是否为1,为1表示忙,继续读,直到不忙
lcd_RW = 0;
lcd_R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RW=0,RS=1 写显示数据
lcd_data = sjdata ;            //把需要写的显示数据写到数据线上
lcd_EN = 1;
lcd_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EN输出高电平脉冲,命令写入
lcd_RS = 0;
}
void Init_lcd(void)            /*初始化lcd1602*/
{
  delay_20ms(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延时
  lcd_wr_com(0x38);            //设置16*2格式,5*8点阵,8位数据接口
  delay_38us(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延时
  lcd_wr_com(0x0c);            //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delay_38us(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延时
  lcd_wr_com(0x01);            //清屏
  delay_1520us();              //调用延时
  lcd_wr_com(0x06);            //显示一个数据后光标自动+1
}
void GotoXY(uchar x, uchar y)  //设定位置,x为行,y为列
{
        if(y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y=0,则显示位置为第一行
                lcd_wr_com(0x80|x);
        if(y==1)
                lcd_wr_com(0xc0|x);           //如果y=1,则显示位置为第二行
}

void Print(uchar *str)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串函数
{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字符串是否显示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_data(*str);           //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str++;
        }
}
void LCD_Print(uchar x, uchar y, uchar *str)//x为行值,y为列值,str是要显示的字符串
{
  GotoXY(x,y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显示位置
  Print(st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串
}

/*****************系统显示子函数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covert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转化程序
{
   uchar x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初始化
   if(t[1]>0x07)               //判断正负温度
   {
    TempBuffer1[0]=0x2d;           //0x2d为"-"的ASCII码
        t[1]=~t[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负数的补码
        t[0]=~t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算成绝对值
        x=t[0]+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1
        t[0]=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x的值送入t[0]
        if(x>255)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x大于255
        t[1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[1]加1
   }
   else
    TempBuffer1[0]=0x2b;           //0xfe为变"+"的ASCII码
    t[1]<<=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高字节左移4位
    t[1]=t[1]&0x7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出高字节的3个有效数字位
    x=t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[0]暂存到X,因为取小数部分还要用到它
    x>>=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4位
    x=x&0x0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和前面两句就是取出t[0]的高四位
    t[1]=t[1]|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高低字节的有效值的整数部分拼成一个字节
    temperature=t[1];
    TempBuffer1[1]=t[1]/100+0x30;//加0x30 为变 0~9 ASCII码
    if(TempBuffer1[1]==0x30)          //如果百位为0
    TempBuffer1[1]=0xfe;         //百位数消隐
    TempBuffer1[2]=(t[1]%100)/10+0x30;//分离出十位
    TempBuffer1[3]=(t[1]%100)%10+0x30;//分离出个位
}
/*******************DS18B20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_18B20(uint 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程序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void Init_DS18B20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 uchar x=0;
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Q复位
         delay_18B20(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
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 delay_18B20(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精确延时大于480us
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 delay_18B20(14);
         x=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 delay_18B20(20);
}
uchar ReadOneChar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读一个字节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0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前总线保持为低
                  dat0>>=1;
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读总线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if(DQ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DS18B20总线读得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dat0|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8B20(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 }
         return(dat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void WriteOneChar(uchar dat1)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写一个字节函数
{
 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写入DS18B20总线要处于复位(低)状态
                 DQ = dat1&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下一位
            delay_18B20(5);
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dat1>>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一个字节分成8个BIT环移给DQ
}
}
void ReadTemperatur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
{
        delay_18B20(80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          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         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delay_18B20(80);              // 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               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delay_18B20(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
    t[0]=Read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低位
        t[1]=ReadOneChar();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值高位
}
void delay_motor(uchar i)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char j,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i、k为无符号字符数据类型
        for(j=i;j>0;j--)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延时
        for(k=200;k>0;k--);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延时
}
/*******************电机转动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tor(uchar tmp)
{
        uchar x;
           if(TempBuffer1[0]==0x2b)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为正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mp<2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小于25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停止转动
                 PWM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mp>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大于50度,全速转动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置0
                 PWM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转,PWM=1
              x=2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常数为x
              delay_motor(x);            //调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 PW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WM=0
              x=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常数为x
             delay_motor(x);            //调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置0
                 PWM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转,PWM=1
              x=5*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常数为x
              delay_motor(x);                //调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 PW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WM=0
              x=255-5*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常数为255-x
             delay_motor(x);                   //调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 (TempBuffer1[0]==0x2d)  //温度小于0,反转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=1;
                 PW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WM=0
             x=5*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常数为tmp
                delay_motor(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PWM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WM=1
             x=255-5*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常数为255- tmp
                delay_motor(x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延时函数
          }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     //延时函数名
{
  unsigned char i;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i的类型
  while(x--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自减1
    {
      for(i=0;i<123;i++){;}    //控制延时的循环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main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delay_20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系统延时20ms启动
 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DS18B20
        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LCD初始化函数
        LCD_Print(0,0,tab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初始显示
        delay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eadTemperatu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,温度值存放在一个两个字节的数组中,
            delay_18B20(100);
            covert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转化
            LCD_Print(4,1,TempBuffer1);   //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motor(tempera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转动
        }
}

TEMPER_L  EQU   31H           ;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字节
TEMPER_H  EQU   30H           ;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字节
T_INTEGER EQU   32H           ;温度的整数部分(integer)
T_IN_BAI  EQU   3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的百位
T_IN_SHI  EQU        36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的十位
T_IN_GE   EQU   37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的个位
FLAG      BIT   33H           ;标志位
TEMPHC    EQU   34H           ;正、负温度值标记
SPEED     EQU   4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电机的速度调节位
RW        BIT   P2.1          ;LCD1602R/W引脚由P2.1引脚控制
RS        BIT   P2.0          ;LCD1602RS引脚由P2.0引脚控制
E         BIT   P2.2          ;LCD1602E引脚由P2.2引脚控制
DQ        BIT   P1.7          ;DS18B20数据线
PWM       BIT   P3.6          ;定义速度控制位PWMP3.7
D         BIT  P3.7           ;定义方向控制位P3.2
        ORG   000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在0000H单元存放转移指令
        SJMP  M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转移到主程序
                ORG   006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主程序从0060H开始
MAIN:   LCALL DELAY20ms                  ;系统延时20ms启动
                LCALL IN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LCD初始化函数
                LCALL MEN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液晶初始界面
                LCALL READ_TEM                  ;开启DS18B20
              LCALL DELAY1S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1s延时,使DS18B20能完全启动
LOOP:        LCALL READ_TEM                  ;读取温度,温度值存放
            LCALL CONVTEMP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温度转化程序
                LCALL DISPLAY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显示程序
                LCALL MO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电机转动程序
                LJMP LO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循环调用
DELAY1S:MOV   R5,#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1S延时程序,给R5赋值,外循环控制
DEL1:   MOV   R6,#200              ;中循环控制
DEL2:   MOV   R7,#250              ;内循环控制
DEL3:   DJNZ  R7,DEL3         ;内循环体
        DJNZ  R6,DEL2         ;中循环体
        DJNZ  R5,DEL1         ;外循环体
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电机转动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TOR:        MOV A,T_INTEGER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转化的整数暂存于A中
              MOV B,#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给寄存器赋值立即数5
                  MUL 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整数*5,提高转速的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 MOV SPEED,A
              MOV A,TEMPHC                  ;把正、负温度值标记暂存于A中
                  CJNE A,#0AH,NEG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温度值标记是正还是负,如果是正,就顺序执行;否则,跳转到NEG
              CLR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把进位清零
WIN:          MOV A,T_INTEGER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转化的整数暂存于A中
                  SUBB A,#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温度是否超过25度
                  JNC PO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大于25度,跳转到POS
                  SETB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方向控制端置1
                  SETB PW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PWM端置1,电机停止转动
              JMP R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POS:          MOV A,T_INTEGER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转化的整数暂存于A中
                  SUBB A,#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温度是否大于50度
                  JNC POS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温度大于50度,跳转到POS2
POS1:        SETB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方向控制端置1
                  CLR PW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正转,PWM=0
              MOV A, SPEED          ;时间常数为SPEED
              LCALL  DELAY_MOTOR    ;调用电机转动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     SETB  PW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电机停止转动,PWM=1
              MOV A, #255                     ;时间常数为255-TMP
              SUBB A, SPEED
              LCALL  DELAY_MOTOR    ;调用电机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     JMP R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POS2:         MOV SPEED,#250                  ;SPEED赋值为250
              JMP POS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跳转到POS1
NEG:          CLR   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方向控制端置0
                  SETB  PWM             ;反转,PWM=1
              MOV A, SPEED              ;时间常数为SPEED
              LCALL  DELAY_MOTOR    ;调用电机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     CLR PWM               ;PWM=0
              MOV A, #255                     ;时间常数为255-TMP
              SUBB A, SPEED
                  LCALL  DELAY_MOTOR    ;调用延时子程序
REND: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;---------------------电机转动延时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LAY_MOTOR:MOV R6, #5              ;设循环次数
D1:                   DJNZ R6, D1     ;循环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DJNZ ACC,D1     ;循环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;---------------------温度转化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ONVTEMP: MOV  A,TEMPER_H       ;判温度是否零下
          ANL  A,#08H
          JZ  TEMPC1                 ;温度没有零下,跳转到TEMPC1
          CLR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进位清零
          MOV  A,TEMPER_L       ;温度的低字节二进制数求补
          CPL  A                     ;取反
          ADD  A,#0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加1
          MOV  TEMPER_L,A
          MOV  A,TEMPER_H                ;温度的高字节二进制数求补(双字节)
          CPL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取反
          ADDC  A,#00H
          MOV  TEMPER_H,A
                  MOV   TEMPHC,#0BH                ;负温度标志
          LJMP  TEMPC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跳转到TEMPC11
TEMPC1:   MOV  TEMPHC,#0AH             ;正温度标志
TEMPC11:  MOV  A,TEMPER_L
          ANL  A,#0F0H          ;取出高四位
          SWAP  A
          MOV  TEMPER_L,A
          MOV  A,TEMPER_H       ;取出低四位
          ANL  A,#0FH
          SWAP  A
          ORL  A,TEMPER_L       ;把温度的高字节和低字节重新组合为一个字节
          MOV  T_INTEGER,A                ;把组合成字节存于T_INTEGER
          MOV B,#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把温度整数部分化为BCD码
                  DIV AB
                  MOV T_IN_BAI,A
                  MOV A,B
                  MOV B ,#10
                  DIV AB
                  MOV T_IN_SHI,A
                  MOV T_IN_GE,B
  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读温度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AD_TEM: LCALL   Set_18B20                  ;DS18B20初始化
          MOV     A,#0CCH         ;跳过ROM匹配
          LCALL   WRITE_1820          ;写DS18B20的子程序
          MOV     A,#44H          ;发出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  LCALL   WRITE_1820          ;写DS18B20的子程序
          LCALL   Set_18B20       ;准备读温度前先初始化
          MOV     A,#0CCH         ;跳过ROM匹配
          LCALL   WRITE_1820          ;写DS18B20的子程序
          MOV     A,#0BEH         ;发出读温度命令
          LCALL   WRITE_1820          ;写DS18B20的子程序
          LCALL   READ_1820                  ;读DS18B20的程序
      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DS18B20初始化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t_18B20:SETB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数据线拉高
          NOP
          CLR 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赋值数据线低电平
          MOV     R2,#255         ;主机发出延时500微秒的复位低脉冲
          DJNZ    R2,$
          SETB    DQ              ;拉高数据线
          MOV     R2,#30
          DJNZ    R2,[        DISCUZ_CODE_3        ]nbsp;           ;延时60us等待DS18B20回应
          JNB     DQ,INIT1
          JMP     Set_18B20       ;超时而没有响应,重新初始化
INIT1:    MOV     R2,#120
          DJNZ    R2,[        DISCUZ_CODE_3        ]nbsp;           ;延时240us
          JB      DQ,INIT2        ;数据变高,初始化成功
          JMP     Set_18B20   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失败,重新初始化
INIT2:    MOV     R2,#240
          DJNZ    R2,$
  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写DS18B20的子程序(有具体的时序要求)-----------------
WRITE_1820:
        MOV     R2,#8           ;一共8位数据
WR0:    CLR 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开始写入DS18B20总线要处于复位
        MOV     R3,#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总线复位保持14微妙以上
        DJNZ    R3,$
        RRC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把一个字节分成8个BIT环移给C
        MOV     DQ,C
        MOV     R3,#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等待40微妙
        DJNZ    R3,$
        SETB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重新释放总线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DJNZ    R2,W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入下一位
        SETB    DQ
        RET
;------ 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--------
READ_1820:
        MOV     R4,#2           ;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
        MOV     R1,#TEMPER_L    ;低位存入31H(TEMPER_L)
RE0:    MOV     R2,#8
RE1:    SETB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数据总线拉高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CLR 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读前总线保持为低
        NOP
        NOP
        SETB    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开始读总线释放
        MOV     R3,#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DJNZ    R3,$
        MOV     C,D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从DS18B20总线读得一位
        RRC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
        MOV     R3,#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一段时间
        DJNZ    R3,$
        DJNZ    R2,RE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读下一位
        MOV     @R1,A
        DEC     R1              ;高位存入30H(TEMPER_H)
        DJNZ    R4,RE0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显示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
DISPLAY: MOV A,#0C4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设定显示位置
         LCALL WR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调用写入命令程序
                 MOV A, TEMPH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温度是正还是负
                  CJNE A,#0BH,F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温度是负,顺序执行;是正,跳转到FZ
                 MOV  A,#2D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"-"号显示
                 AJMP  WD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跳转到WDA
FZ:            MOV  A,#2B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"+"号不显示
WDA:     LCALL W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数据
         MOV R0,#3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显示温度的百位、十位、个位
WDA1:         MOV A,@R0
         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INC R0
                 CJNE R0,#38H,WDA1                ;判断温度是否显示完
                 MOV A,#0C9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设定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入命令
                 MOV A,#0DFH                    ;"。"的ASCII码
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MOV A,#043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"C"的ASCII码
                 LCALL W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写数据
 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;******** 显示正确信息子程序 ***************
MENU:    MOV  DPTR,#M_1              ;指针指到显示消息
LINE1:   MOV  A,#80H            ;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
         LCALL  WRC             ;写入命令
FILL:    CLR  A                 ;填入字符
         MOVC  A,@A+DPTR        ;由消息区取出字符
         CJNE  A,#0,LC1         ;判断是否为结束码
         JMP RET_END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LC1:     LCALL  WRD             ;写入数据
         INC  DPTR              ;指针加1
         JMP  FILL              ;继续填入字符
RET_END: RET
M_1:     DB   "   T Monitor   ",0

;---------------液晶初始化程序-----------------
INIT: MOV A,#01H            ;清屏
     LCALL WRC              ;调用写命令子程序
     MOV A,#38H             ;8位数据,2行,5×8点阵
     LCALL WRC              ;调用写命令子程序
     MOV A,#0cH             ;开显示和光标,字符不闪烁
     LCALL WRC              ;调用写命令子程序
     MOV A,#06H             ;字符不动,光标自动右移1格
     LCALL WRC              ;调用写命令子程序
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  ;---------------忙检查子程序-------------
CBUSY: PUSH ACC             ;将A的值暂存于堆栈
     PUSH DPH               ;将DPH的值暂存于堆栈
     PUSH DPL               ;将DPL的值暂存于堆栈
     PUSH PSW               ;将PSW的值暂存于堆栈
WEIT: CLR RS                ;RS=0,选择指令寄存器
     SETB RW                ;RW=1,选择读模式
     CLR E                  ;E=0,禁止读/写LCD
     SETB E                 ;E=1,允许读/写LCD
     NOP
     MOV A,P0               ;读操作
     CLR E                  ;E=0,禁止读/写LCD
     JB ACC.7,WEIT          ;忙碌循环等待
     POP PSW                ;从堆栈取回PSW的值
     POP DPL                ;从堆栈取回DPL的值
     POP DPH                ;从堆栈取回DPH的值
     POP ACC                ;从堆栈取回A的值
     LCALL DELAY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;子程序返回
;---------------写子程序-------------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