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知道wm8978是否能用来做普通的ad或是da,可以的话,应该怎么做?

楼主(2021-06-10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2-02-19):
广泛用于手机的音频处理芯片,目前价格全新9元一片,还是别这么玩了

网友B(2021-06-12):
怎么会有人有如此的想法呢?
这个是音频的DAC,它注重的是对音频的真实的还原性
普通的DAC注重的是精度
而且这个DAC是接受IIS信号的,知道什么叫IIS吗?数据里面有左声道右声道,难不成你要把一个数据先转换成左声道右声道?
这DAC里面的配置几乎都是为音频准备的,你不看一下数据手册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呃,,,wm8978不是也不贵?

嗯,是不贵,但总感觉是杀鸡用牛刀。。。而把菜刀丢一边了。。比喻不是很切当,但事实上就是这样。

楼主:
呃,,,wm8978不是也不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这么用呢?现在的CPU大都自带AD和DA,使用是很方便。

呃,,,,因为这个芯片的ad是24位的?

网友C:
钱多烧手吗?

网友D:
为什么这么用呢?现在的CPU大都自带AD和DA,使用是很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