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电问题,RC震荡电路和多谐振荡器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1-06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懂。
请教:什么是RC?
什么是多谐?

网友B:
多谐振是指多个元件,RC只有电阻电容。

网友C:
多谐振荡器是4个电阻,2个电容,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输出方波的电路。 阻容振荡用门电路加电阻电容也可以输出方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多谐振是指多个元件,RC只有电阻电容。

错了吧?
多谐振荡是一种振荡方式,同样的还有文式电桥振荡等等。
RC振荡是指振荡电路的构成,类似的有LC振荡。
2个不是同一概念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多谐振荡器是4个电阻,2个电容,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输出方波的电路。 阻容振荡用门电路加电阻电容也可以输出 ...

2个反相器(非门)也能构成多谐振荡器。

网友E:
采用RC选频网络构成的振荡电路称为RC振荡电路,它适用于低频振荡,一般用于产生1Hz~1MHz的低频信号。
多谐振荡电路是一种自激振荡电路,在接通电源以后,不需要外加触发信号,便能自动地产生矩形脉冲。由于矩形波中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分量,所以习惯上又将矩形波振荡电路称为多谐振荡电路。

网友F:
可以在仿真软件里直观得看到RC震荡电路和多谐振荡器的结果。“多谐”指矩形波中除了基波成分外,还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成分。多谐振荡器没有稳态,只有两个暂稳态。在工作时,电路的状态在这两个暂稳态之间自动地交替变换,由此产生矩形波脉冲信号,常用作脉冲信号源及时序电路中的时钟信号。

网友G:
RC振荡器也是多谐振荡器中的一种,所谓多谐振荡器我个人理解为产生多种谐波成分的振荡器,大多数RC振荡器产生的并不是一种频率的波形,有2次,3次等多种谐波成分,所以,认为是多谐振荡器中的一种。

网友G:
与RC振荡器对应的还有LC振荡器,晶体振荡器等电路,RC振荡器适合低成本而且对振荡频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晶体振荡器相对应用在对频率要求比较高的情况。对应多谐振荡器的有正弦波振荡器等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多谐振是指多个元件,RC只有电阻电容。

回答错误!单纯的RC无法形成振荡!多谐振荡器也不是使用多个元件的振荡器,但凡构建振荡器起码得有3个以上的元件(内部自带振荡器的IC除外)。RC振荡器也需要超过3个元件才能形成振荡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多谐振荡器是4个电阻,2个电容,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输出方波的电路。 阻容振荡用门电路加电阻电容也可以输出 ...

555时基电路,运放LM358,门电路等都可以构建多谐振荡器!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佬

网友A:
1、RC振荡的频率,取决于RC的时常数。
2、多谐:是指振荡初期存在多种频率,由于电路中采用了选频网,使得频率被有所选择,即振荡频率受选频网制约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不懂。
请教:什么是RC?
什么是多谐?

你的回答非常好!提的问题也非常好!

这些就是电子技术的基础,是概念与实现的问题。

我不相信那些一个月能自学电子技术的能回答这些问题、、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RC振荡器也是多谐振荡器中的一种,所谓多谐振荡器我个人理解为产生多种谐波成分的振荡器,大多数RC振荡器产 ...

振荡电流是一种大小和方向都周期性发生变化的电流,能产生振荡电流的电路就叫做振荡电路。其中最简单的振荡电路叫LC回路。

RC、LC、晶振、、是震荡电路的“构成、实现”方式。

而“多谐振荡器”是一种“震荡”方式的名称;与使用什么元件、元件多少无关。

这里面是不同的概念,不能混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