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自己焊的51单片机板子上,pwm波变不规则了,怎么回事?

楼主:
图片在2楼

网友A(2021-06-11):
焊得不行

网友B:
昨天还可以

网友C:
脱开输出示波器直接接管脚看看

网友B:
昨天还行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脱开输出示波器直接接管脚看看

就是直接接管脚看的,昨天还可以今天就不行了

网友D:
是不是你虚焊了呢?????仔细看看重新悍一遍看看?

网友E:
测量点 与 输出波 之间串联了一个电容。

网友F:
你这是过光电隔离了,还是过三极管通断了之后的波形吧?  带一个负载再测量一下试试

网友G:
线,用漆包线试下,抗干扰的

网友H:
遇到过,你缺一个二极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你这是过光电隔离了,还是过三极管通断了之后的波形吧?  带一个负载再测量一下试试

就是直接接芯片测量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I:
注意L298N的的帽子,去掉后才能控制

网友J:
焊接的有问题,可能接地没有处理好,联系在排查排查

网友K:
可能有环形接地,最好是打pcb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