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控制交通信号灯Proteus仿真 代码有详细注释

楼主:
使用51单片机作为控制系统,内含源代码和protues仿真,实现交通信号灯的模拟

/*****功能:以南北方向为主干道,东西方向为次干道。
1 实现主干道通行15秒,转通行注意状态,黄灯亮三秒。这段时间内次干道保持红灯常亮(数码管显示时间)
2  次干道通行10秒转通行注意状态,黄灯亮两秒。这段时间内主干道保持红灯常亮 (数码管显示时间)
3  紧急按键按下,所有路口红灯
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调用头文件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D P1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函数声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1(void);//南北通
void z2(void);//南北注意
void z3(void);//东西通
void z4(void);//东西注意
void gb(void);         //全关
void jinji(void);//紧急状态,红灯全亮
void sm(void);   //键盘扫描
void plus();         //加一扫描
void minus();         //见一扫描
void plus2();
void minus2();
void timer(void);//定时器T1初始化
void time1(void);//定义定时器T1中断服务程序
void display(void);//显示函数
void delay(uint a);//10ms延时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义数组,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duan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//0~9段码数组
uint y,gw,sw,gw2,sw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变量
int time,s,times,time2,times2,time3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义12个小灯,数码管,按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12个小灯*******************/     //数码管//   // 按键 //
sbit d1=P2^0; sbit d2 =P2^1; sbit d3=P2^2;   sbit w1=P0^0;   sbit H1=P3^6;         sbit H2=P3^7;
sbit d4=P2^3; sbit d5 =P2^4; sbit d6=P2^5;   sbit w2=P0^1;   sbit key1=P0^5;
sbit d7=P2^6; sbit d8 =P2^7; sbit d9=P3^2;   sbit w3=P0^2;   sbit key2=P0^6;
sbit d10=P3^3; sbit d11=P3^4; sbit d12=P3^5;   sbit w4=P0^3;   sbit key3=P0^7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imes=18;
        time=15;
        time2=10;
        times2=12;
        y=0,s=0;   //定时器溢出计数初始化
    //P1M1=0X00;
          //P1M0=0XFF;
        timer();   //启动定时器T1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1();  //主干道通行,绿灯15秒
                z2();  //主干道注意,黄灯3秒
                z3();  //次干道通行,绿灯10秒
                z4();  //次干道注意,黄灯2秒
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不同状态函数,定时器初始化,定时器中断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1(void)//南北通行,东西禁止
{
        while(s<tim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();
                plus();
                minus();
                if(TR1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绿   /黄 /红
                d4 =0;d5 =1;d6 =1;//北
                d10=0;d11=1;d12=1;//南
                d7 =1;d8 =1;d9 =0;//东
                d1 =1;d2 =1;d3 =0;//西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2=(time-s)/10;  //数码管十位(南北主干道)
                gw2=(time-s)%10;  //数码管个位
                sw=(times-s)/10;
                gw=(times-s)%10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g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
        }        s=0;//清零重置
}
void z2(void)//南北注意,东西禁止
{
        time3=3;
        while(s<time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();
                if(TR1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绿  /黄  /红
                d4 =1;d5 =0;d6 =1;//北
                d10=1;d11=0;d12=1;//南
                d7 =1;d8 =1;d9 =0;//东
                d1 =1;d2 =1;d3 =0;//西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w2=(time3-s)/10;  //数码管十位(南北主干道)
                gw2=(time3-s)%10;  //数码管个位
                sw=sw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西次干道
                gw=gw2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g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
        }        s=0;
}
void z3(void)//东西通行南北禁止
{

        while(s<time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();
                plus2();
                minus2();
                //绿  /黄   /红
                d4 =1;d5 =1;d6 =0;//北
                d10=1;d11=1;d12=0;//南
                d7 =0;d8 =1;d9 =1;//东
                d1 =0;d2 =1;d3 =1;//西
                sw2=(times2-s)/10;;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主干道
                gw2=(times2-s)%10;
                sw=(time2-s)/10;   //数码管十位(东西次干道)
                gw=(time2-s)%10;   //数码管个位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g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
        }         s=0;
}
void z4(void)//东西注意南北禁止
{
        time3=2;
        while(s<time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();
                //绿  /黄   /红
                d4 =1;d5 =1;d6 =0;//北
                d10=1;d11=1;d12=0;//南
                d7 =1;d8 =0;d9 =1;//东
                d1 =1;d2 =0;d3 =1;//西
                sw=(time3-s)/10;   //数码管十位,(东西次干道)
                gw=(time3-s)%10;   //数码管个位
                sw2=s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北主干道
                gw2=gw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gb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
        }        s=0;
}
void jinji(void)//红灯全亮,其他全灭,紧急状态
{
         //绿  /黄   /红
        d4 =1;d5 =1;d6 =0;//北
        d10=1;d11=1;d12=0;//南
        d7 =1;d8 =1;d9 =0;//东
        d1 =1;d2 =1;d3 =0;//西
}
void gb(void)//全部关闭
{
        //绿  /黄   /红
        d4 =1;d5 =1;d6 =1;//北
        d10=1;d11=1;d12=1;//南
        d7 =1;d8 =1;d9 =1;//东
        d1 =1;d2 =1;d3 =1;//西
}
void delay(uint a)        //@11.0592MHz        10ms延时(使用烧录软件产生的延时代码)
{
        for(a;a>0;a--)
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i = 18;
        j = 235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  }
}
void display()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
{
        w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D=duan[sw]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1=1;
        D=0X00;
        w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D=duan[gw]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2=1;
        D=0x00;
        w3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D=duan[sw2]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3=1;
        D=0X00;
        w4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D=duan[gw2]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4=1;
        D=0x00;
}
void timer(void)
{
        TMOD=0X10;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//50ms定时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}
void time1(void) interrupt 3 //定时器T1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//50ms定时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y++;
        if(y==20)
        {s++; y=0;}
}

void sm(void)//紧急状态扫描函数
{
        H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另一端置零,当按键按下时接地
        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TR1=!TR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1)            //四个方向全为红灯,进入紧急状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nji()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紧急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w=gw2=sw=sw2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跳出
        }
}
void plus()
{
        H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另一端置
        if(key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time+=1;
        times+=1;}
        while(!key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检测
}
void minus()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1-06-30):
原理图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