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PIC16F876单片机芯片模拟输入引脚的问题

楼主:
当使用16F876的RA5(AN4)作为模拟输入引脚,RA0-RA4作为普通数字输出引脚使用时,输出引脚功能不正常,当我使用RA0(AN0)作为模拟输入时,其他引脚作为数字输出引脚,能正常工作,我发现是在设置模拟引脚时,ADCON1寄存器设置上对其有影响,以前使用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,怎么解决的?

ADCON1设置表

ADCON1设置表

网友A(2021-06-11):
RA0对应AN0
左边PCFG0-3四个位已经列出所有能操作的代码,你看一下你的代码
只有0110和0111的情况下,RA0可以作为数字IO能有输出输入以外,
其它的代码RA都是模拟IO,就是ADC了

网友B:
仔细阅读手册中关于接口设置的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