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lloc函数使用报错?MPLAB X IDE

楼主(2021-06-11):
在MPLAB X IDE V3.50版本下
#include <stdlib.h>  //头文件

uint8_t * addr = NULL;
addr =(uint8_t *) malloc(8*sizeof(uint8_t));

程序部分省略

free(addr);

报错::0: error: (500) undefined symbols:
        _free(dist/default/production\pic18f25k80_dtu.X.production.obj) _malloc(dist/default/production\pic18f25k80_dtu.X.production.obj)
(908) exit status = 1

请问有人遇到过没,请帮忙解决噢,谢谢!

网友A:
换编译器试下

楼主:
换了也没用,而且#include <stdlib.h>这个头文件有malloc函数呢

网友B:
别用动态内存分配呗,单片机内存小不太需要动态的,否则需要先调用init_mempool()分配地址才可以用malloc。

网友C:
单片机别用malloc,本来内存就小,你还要制造内存碎片。

网友D:
对于小型单片机不建议用malloc这种内存申请函数,你可以自己按照需求大小分若干块,需要大的分配大的,需要小的分配小的,加上互斥量做保护,好用的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