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译错误 请问各位大神,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6-11):
(图片)

网友A:
代码空间溢出了,超出此版本编译器支持的容量了。应该 是你的软件没破解,或已到期了。

网友B:
把.c添加到工程再编译

网友C:
请问一下你的Kile4破解了吗??如果破解了该版本限制代码大小不应该会被限制!

网友D:
编译平台,代码长度受限于800H,超过就这样提示了。
你做一下 “认证许可” ,之后就可以了。
沙发说的对。

网友E:
软件没有破解,限制了代码量,把软件破解了就应该没问题了

网友F:
800H就是2k限制,网上找个keil PJJ  有效到2032年

网友F:
论坛就有=> Keil C51(安装完后注册日期到2032年) 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8106-1.html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代码空间溢出了,超出此版本编译器支持的容量了。应该 是你的软件没破解,或已到期了。

赞同这个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