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ADC0809的单路数码管电压表设计(带Proteus仿真)

楼主(2021-06-11):
设计,大部分都是跟着学霸的样子照猫画虎写出来的,做了些适当的改动
代码和功能都比较简陋,代码有注释,适合单片机入门参考(仿真用的是proteus8.6版本,低版本的可能打不开)

仿真图

仿真图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nsigned char 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 //共阴数码管断选码,不显示小数点
unsigned char b[]={0xbf,0x86,0xdb,0xcf,0xe6,0xed,0xfd,0x87,0xff,0xef}; //显示小数点
sbit  START=P2^4;
sbit  OE=P2^6;
sbit  EOC=P2^5;
sbit  add_a=P2^2;
sbit  add_b=P2^1;
sbit  add_c=P2^0;
sbit  led=P2^7;
sbit  buzzer=P2^3;
sbit  S_1=P0^0;
sbit S_2=P0^1;
sbit S_3=P0^2;
sbit S_4=P0^3 ;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count)
{
        unsigned 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ddata=0,i;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0=0,temp1=0,temp2=0;
        while(1)
  {              //采集第一路信号
    add_a=0;
    add_b=0;
    add_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STAR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EOC!=1);
                OE=1;
                addata=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data>=0xcc)    //当大于4.0v时,则使用LED和蜂鸣器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=~buzze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=1;   //控制发光二极管D2闪烁,发出光报警信号
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     //控制蜂鸣器发声,发出声音报警信号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//否则取消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0;     //控制发光二极管D2灭
                buzzer=0;  //控制蜂鸣器不发声
        }

        addata=addata*100/51; //  二进制输出数据最高是255,仿真电压最高是5v,255/5=51,最小单位是51
        temp0=addata%10;           // 取个位数 例如输出数据为123,123/10=12.3,addata为整数,不能等于12.3,只能取余数3
        temp1=(addata/10)%10;  // 取十分位数
        temp2=(addata/100)%10; //取百分位数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S_1 = 0;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数码管
        S_2 = 1;
        S_3 = 1;
        S_4= 1;
        P3=b[temp2];             //选取带有小数点的段选码
        Delay1ms(10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_1 = 1;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//十分位
        S_1 = 1;
        S_2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取第二个数码管
        S_3= 1;
        S_4= 1;
        P3=a[temp1];              //选取不带有小数点的段选码
  Delay1ms(5);
        S_2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
  //百分位
        S_1 = 1;
        S_2 = 1;
        S_3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第三个数码管
        S_4= 1;
        P3=a[temp0];                //选取不带有小数点的段选码
Delay1ms(5);
  S_3= 1;

           }
}}

(仿真用的是proteus8.6版本,低版本的可能打不开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