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错误error C100: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E2 skipped

楼主:
按照教科书上的程序写的,但是测试发现好多错误。不会改,求大神帮忙改一下让程序能用。错误图片已经上传
error C100: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E2 skipped

这是一个数字钟的程序,自动计时,由6位LED显示器显示时、分、秒。 具备校准功能,可以设置当前时间。 具备定时启闹功能,可以设置启闹时间并同时开启闹钟功能,启闹15s后自动关闭闹铃。 在闹钟开启状态或闹铃过程中,可以按键关闭闹钟功能

#include”reg51.h"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naodeng=P2^0;
sbit S1=P3^0;
sbit S2=P3^2;
sbit S3=P3^3;
sbit beep=P2^7;

void shijian( );
void Timer0Init ( );
void DigDisplay( );
void alarm( );
void tiao_nao ( );
void moshi ( );
void delay ( u16 i ) ;

bit nao ;
u8 a =0;
u8 dispiay [] = {0,0,0,0,0,0};
u8 ssec, sec, min, hour, nao_hour=0, nao_min=0;

void delay ( u16 i )
{
        while (i--);
}

void Timer0Init  (  )
{
        TMOD =0x01;
        EX0 =1;
        IT0  =1;
        PX0 =1;
        EX1 =1;
        IT1  = 0;
        TH0= 0xd8;
        TL0 = 0xf0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DigDisplay (  )
{
        u8 i, j, m, temp;
        u8  led [] = { 0x3f, 0x06, 0x5b, 0x4f, 0x66, 0x6d, 0x7d, 0x07, 0x7f, 0x6f };
        temp=0x01;
        for ( i=0 ; i<6 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P1=0x00;
         j=display [ i ];
         P1=led [j];
         P0=~temp;
 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 for ( m=0 ; m<100; m++);
        }
}

void alarm ( )
{
        if ( nao_ hour==hour && nao_ min==min && sec>=0 && sec<15 && nao ==1 )
        {
        beep=1;
        delay (5);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}
}

void tiao_ nao ( )
{
        IT0=0;
        EX1=0;
        EX0=0;
        delay ( 10 ) ;
        while ( S1 )
          {
        if (S2 = =0)
           {delay (10);
         if ( S2==0 )   nao_ hour++;
         while ( ! S2 ) ;  }
        if ( nao_ hour>=24 )        nao_ hour=0;
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{delay ( 10 );
        if (S3==0) nao_ min++; while ( ! S3 )  ; }
        if(nao_ min>=60)  nao_ min=0;
        display [5] =0;
        display [4] =0;
        display [3] =nao_ min%10;
        display [2] =nao_ min/10;
        display [1] =nao_ hour%10;
        display [0] =nao_ hour/10;
        DigDisplay (  ) ;
        }
IT0=1;
EX1=1;
EX0=1;
nao=1;
}

void moshi (  )
{
        if ( S1==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a>=2 )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 ! S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0) ; nao=~nao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1) ; tiao_ nao ( ) 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while ( ! S1 );
}

void shijian ( )
{
        display [5] =sec%10;
        display [4] =sec/10;
        display [3] =min%10;
        display [2] =min/10;
        display [1] =hour%10;
        display [0] =hour/10;
        DigDisplay ( ) ;
}

void timer0 (  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d8;
        TL0=0xf0;
        ssec++;
        if ( ssec>=10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sec=0;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if ( sec>=60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min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hour>=24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t0 (  ) interrupt 0
{
        delay (10);
        hour++;
        if (hour>=24)         hour=0;
}

void int1 (  ) interrupt 2
{
        min++;
        if ( min==60 )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while ( ! S3 );
}

void main (  )
{
        Timer0Init (  ) ;
        while ( 1 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 nao==1 )  naodeng=0;
                else naodeng =1;
                shijian (  );
                moshi (  );
                alarm (  );
          }
}

网友A(2021-06-11):
#include”reg51.h" 这个地方你应该是中文输入法输入的引号,请改为英文

网友B:
你好好检查好一下你自己的代码,这明显错误!!!
还有这里 谁教你这样写代码的???你在上面定义的是nao_hour在下面为什么要敲空格分开他???nao_   hour?????? 谁教你这样写的????还有这里 你有认真检查过自己的代码吗?????

网友B:
认真检查代码 代码中有一堆错误!!!!!!

网友C:
第一行的引号错了 应该是这个引号 #include"reg51.h"
另外你的空格不行  全部删掉 换成半角的空格

网友D:
一般打印可显示的ASCII码<128 (80H)。超过了,就打印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