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523读B类卡问题,调试不通

楼主(2021-06-11):
各位大神,最近在调试RC523读取B类卡的程序,调试不通,那位大神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!
以下是RC523寄存器配置:
RC522_Write_Register(MODEREG,0x3D);
RC522_Write_Register(TRELOADREGL,30);
RC522_Write_Register(TRELOADREGH,00);
RC522_Write_Register(TMODEREG,0x8D);
RC522_Write_Register(TPRESCALERREG,0x3E);

RC522_Write_Register(TXAUTOREG, 0x00);
RC522_Write_Register(CONTROLREG, 0x10);
RC522_Write_Register(TXMODEREG, 0x03);
RC522_Write_Register(RXMODEREG, 0x03);
RC522_Write_Register(RFU1E, 0x03);
RC522_Write_Register(DEMODREG, 0x4D);
RC522_Write_Register(GSNREG, 0xFF);
RC522_Write_Register(CWGSCFGREG, 0x3F);
RC522_Write_Register(MODGSCFGREG, 0x18);
RC522_Write_Register(RXTHRESHOLDREG, 0x4D);
RC522_Write_Register(MODWIDTHREG,0x68);

以下是寻卡指令:
s8 RC523_RequestTypeB(void)
{
    u8 status=RC522_ERR;
    u16 backlen;
    u8 buf[16] = {0};

    buf[0] = 0x05;
    buf[1] = 0x00;
    buf[2] = 0x00;

    buf[3] = 0x71;
    buf[4] = 0xFF;
    if(RC522_Communication(PCD_TRANSCEIVE, buf, 5, buf, &backlen)==RC522_OK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acklen==0x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RC522_OK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[0]==0x6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RC522_NOTAGER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RC522_ERR;
        }
    return status;
}

带不带校验,寻卡都没反映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终于调通了,功夫不负有心人

网友A(2022-08-22):
引用 楼主:
自己顶一下,终于调通了,功夫不负有心人

请问一下楼主之前提出的问题的来龙去脉?目前我遇到了RC5230识别不稳定的问题。谢谢

网友B:
如果你不是做产品,论坛上就有现成的RC522的读写,CV一下就能用
但如果你是做产品的,就要认真的看一下RC523,S50或者FM11RF08,ISO14443.这三个知识点一定要看,不然很难搞定RFID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