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isual Studio代替Keil Code头文件的设置

楼主(2021-06-12):
学习单片机的新手,之前一直用Keil集成编译环境,由于Keil是个版权软件,加上网上说Keil的代码编辑功能比较差,因此想换成免费的Visual Studio Code来代替Keil。安装完毕Visual Studio Code之后,打开之前的一个c文件源程序,它就报错说头文件找不到,百度了一下,需要把头文件拷贝到工作目录,但这仍然不是一个永久解决方案,继续百度,没有找到比较详细的永久解决方案。
比方我原先的头文件在d:\Keil_v5\C51\INC\当中,里面有很多子目录,我能不能用什么办法,把这个目录整体拷贝到某位置,然后在Visual Studio Code里面做好设置,以后只要上述INC目录以及子目录里面存在头文件,就可以在代码编辑器里面直接调用,不需要再逐一拷贝?

网友A:
你是指这样的情况吗 以我肤浅的认知可以不用管

网友B:
很少有人用Keil自带的代码编辑器,一般都用其他软件编辑,保存后再用Keil编译。

网友B:
Visual Studio是开发操作系统软件用的,可以编辑单片机的C代码,但没有单片机的编译器。

网友C:
很少有人用Keil自带的代码编辑器,一般都用其他软件编辑,保存后再用Keil编译

网友D:
Keil的代码编辑功能比较差?????
第一次听到有这样说的
在中国,不管是哪个学单片机的,KEIL都是绕不开的吧?
你要是一个老手,那可能会用不同的单片机就有不同环境
但你是一个新手,你能躲得开KEIL吗?就是很多招聘单片机工程师的公司,Keil都是一定要会的

网友E:
应该在环境和路径中设置的。

楼主:
装上试了一下,要安装各种插件,还要通过编辑配置文件做各种设置,配置了几次都没有搞麻溜。虽然界面看着非常舒服,但是还是放弃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Keil的代码编辑功能比较差?????
第一次听到有这样说的
在中国,不管是哪个学单片机的,KEIL都是绕不开的吧? ...

Keil必须会啊,这么简单的东西再不会的话还怎么混。
网上评价说Keil的代码自动补全以及纠错功能比较弱。

网友F:
文件夹模式下右下角win32,配置json,includePath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Keil必须会啊,这么简单的东西再不会的话还怎么混。
网上评价说Keil的代码自动补全以及纠错功能比较弱。

这么跟你说吧,
就单片机这一块,你只要学精通Keil就可以了,其它的你可以不学
单片机敲代码并不是一个关键过程,用的时间也不会多,重要的是算法和调试

网友G(2021-09-15):
不可以呢,vscode每添加一次头文件,你都加一下该头文件语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