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版本期限已经到 2032年了,为什么还是给限制代码大小了

楼主(2021-06-12):
我的keil版本已经到2032年了,在开发89c51的时候还是给限制大小了。求情况如图所示。

求解决方法

网友A:
请检查系统时间是否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检查系统时间是否正确

请问怎么检查?

网友B:
重新破解一次,有可能这是历史痕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新破解一次,有可能这是历史痕迹。

我也重新破解试过了,还是不行。重装软件解决的可能行大吗?

网友C:
你没有注册C51呗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重新破解试过了,还是不行。重装软件解决的可能行大吗?

那只能重装软件试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只能重装软件试啦。

你根本就没注册C51!

网友D:
我看你的似乎是 keil A51 Macro Assembler Kit ,换个专家版的试试

网友E:
楼主用错了编译器,c51编译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根本就没注册C51!

没仔细看,确实楼主只破解了宏汇编,没破解c51,重新破解c51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用错了编译器,c51编译器

编译器没错,是破解的时候选错了要注册成什么授权。

网友F:
你这是没有破解成功,在注册机右键,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,重新凹陷破裂步骤在破解一次就行了。

网友G:
再重新破解一下,pj器里选择C51

网友H:
           这是没有安装C51  ,只安装了MDK.

网友I:
你需要重新安装

网友J:
C51和MDK professional

网友K:
破解工具 keil c for 8051

网友L:
没有破解到C51 , 只是破解了宏汇编和arm的部分,所以C51产出的HEX文件有代码大小限制

网友M:
用51应该是pk51最后显示的。你破解的时候注册机选错了

网友N(2021-09-20):
有办法可以延长到2032年吗?我的也过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