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将ADC的转换值装入数组打印出来出错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1-06-12):
51单片机,将ADC的转换结果通过PC串口打印出来,发现打印值不对。
如下代码:
unsigned char arry[2];    //定义1个字符型数组GetAdc_Result();             //运行ADC转换函数,这一步ADC_RES和ADC_RESL这两个8位结果寄存器会存入转换值
arry[0] = ADC_RES;         //将ADC_RES寄存器的值存入数组第0个元素
arry[1] = ADC_RESL;       //将ADC_RESL寄存器的值存入数组第1个元素
SendUart(arry[0]);          //串口打印ADC_RES
SendUart(arry[1]);          //串口打印ADC_RESL

实际验证,用串口打印arry[0]和arry[1],打印出来的值不对,分别是0x80和0x00,非实际ADC值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:

我做了如下分析:

① 尝试将ADC_RES和ADC_REL改为16进制的数字,比如改成0x01,0x02,打印出来就是0x01,0x02,说明串口工作没问题,数组调用也没问题。
② 不采用数组形式,将ADC转换值直接打印,如下,打印出来值跟ADC实际值相符,说明ADC转换没有问题。
unsigned char arry[2];    //定义1个字符型数组GetAdc_Result();             //运行ADC转换函数,这一步ADC_RES和ADC_RESL这两个8位结果寄存器会存入转换值
SendUart(ADC_RES);          //串口打印ADC_RES
SendUart(ADC_RESL);          //串口打印ADC_RESL

那就奇了怪了,串口工作正常,ADC转换正常,数组调用也正常,将转换值装进数组就不正常了,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?头疼。
望大神指点下,实在找不到原因了,多谢!

网友A:
10位AD转换值0x0000~0x03ff,在默认状态ADC_RES保存高8位,ADC_RESL保存低2位。
AD_V=ADC_RES<<2|ADC_RESL;
arry[0] = AD_V>>8;         //将16位数据AD_V高8位存入数组第0个元素
arry[1] = AD_V;       //将16位数据AD_V低8位存入数组第1个元素
SendUart(arry[0]);          //串口打印ADC_RES
SendUart(arry[1]);          //串口打印ADC_RESL

网友B:
adc几位的?你的数组是8位的,adc的值超过数组大小就出错了。

网友B:
直接把寄存器的值打印试试

网友C:
看下ADC_RES和ADC_RESL这两个的定义,把数组定义成一样的类型

网友D:
要注意传送的是高位先,还是低位

网友E:
先去确认你的结果寄存器的值是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位AD转换值0x0000~0x03ff,在默认状态ADC_RES保存高8位,ADC_RESL保存低2位。
AD_V=ADC_RES8;         / ...

谢谢你的指点,但有些地方没看明白
AD_V=ADC_RES<<2|ADC_RESL;

----这一行代码将ADC_RES左移2位,那ADC_RES的高2位不就没有了吗,然后跟ADC_RESL进行位或,得到的结果不是丢掉了高2位的10位ADC数据中的低8位数据吗?我看ADC_RES和ADC_RESL都是8位寄存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几位的?你的数组是8位的,adc的值超过数组大小就出错了。

10位ADC,其高8位保存在ADC_RES这个结果寄存器中,其低2位保存在ADC_RESL这个结果寄存器中;如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下ADC_RES和ADC_RESL这两个的定义,把数组定义成一样的类型

数组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型,1个字节;ADC_RES和ADC_RESL分别也是1个字节大小,这里应该没错吧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指点,但有些地方没看明白
AD_V=ADC_RES

这里右移2位会存在一个临时变量中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数组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型,1个字节;ADC_RES和ADC_RESL分别也是1个字节大小,这里应该没错吧

我觉得你应该把错误贴出来看看,你这样描述不清。比方说实际值是多少,显示的是多少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数组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型,1个字节;ADC_RES和ADC_RESL分别也是1个字节大小,这里应该没错吧

这个我看错了,不好意思

楼主:
谢谢各位,已找到问题原因,犯了一个小错:
以下获取ADC值的函数内 while(ADC_CONTR&ADC_FLAG==0); 这里没有加括号,正确应该是 while((ADC_CONTR&ADC_FLAG)==0); 修改后一切正常!!

细节决定成败啊!关键是我直接打印ADC_RES和ADC_RESL打印出来没有问题,所以认为ADC转换部分是OK的.

错误代码:
void GetADC_Result(uchar ch)
{
  ADC_RES=0;ADC_RESL=0;
  ADC_CONTR = ADC_POWER| ADC_SPEEDHH| ADC_START|ch;   //电源开/90个CLK转换频率/开转换/设定通道
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while(ADC_CONTR&ADC_FLAG==0); //等待转换完成,注意(ADC_CONTR&ADC_FLAG)要括起来
  ADC_CONTR &= ~ADC_FLAG;  //清FLAG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