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无源蜂鸣器声音小

楼主:
频率已经调过了,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一下

频率1KHZ

频率1KHZ

网友A(2021-06-12):
void Buzzer_on()        //蜂鸣器
{
unsigned char i;
g4=0;
  for (i=0;i<100;i++)
   {
           //for(j=0;i<1;j++)
//        {
Delay1us(500);
   //  }
   dab=~dab;
   //g4=~g4;                 //BEEP取反
   }
g4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蜂鸣器,蜂鸣器低电平触发。
}

网友B:
试试调低R2的阻值

网友C:
除开电流小的问题,应该就是蜂鸣器的驱动频率不对。试试2K或者4K的频率 即电平125us翻转或者250us翻转

网友D:
你的接法很奇怪  1、蜂鸣器既然有P6.2驱动Q1来驱动为啥还要接P4.0  2、NPN三极管驱动蜂鸣器不应该用射随放大模式,蜂鸣器应该接在电源正极与集电极之间 。 3、 你用1k电阻限流,蜂鸣器上能分到多少电压?

网友E:
R1去掉,Q1集电极直接电源

网友F:
基本电路知识没有搞明白,电源+三级管驱动蜂鸣器,你接法都是错的。

网友G:
硬件电路有问题,1,蜂鸣器1端接三极管e,另一端要接地。2,10k电阻太大了,可以考虑1K以下,甚至0
3.c极电阻去掉,直接接电源+。4.也可以考虑将蜂鸣器接到c极,e接地,c的电阻去掉,b极电阻1~2k左右。

程序:g4=1;NPN的三极管是导通的,关蜂鸣器g4=0;

网友H:
蜂鸣器直接挂在VDD上,用一个IO口驱动三极管导通关断蜂鸣器,图上的接法是不对的。

网友I:
改变一下R2的大小可能是 阻值问题

网友J:
喇叭在集电极

网友K:
无源蜂鸣器要求驱动信号的频率在2000~4000Hz左右。

网友L:
喇叭在集电极
改变一下R2的大小可能是 阻值问题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喇叭在集电极
改变一下R2的大小可能是 阻值问题

这个阻值不建议改,建议去看一下手册的单片机驱动三极管电路的那部分内容,改的太小会影响单片机的高低电平的输出的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改变一下R2的大小可能是 阻值问题

它的R2阻值也是太大了刚才我看错了

网友N:
把22脚的引线换成VCC电源,你这样反而多浪费一个IO

网友O:
是不是阻抗不匹配?

网友P:
限流电阻太大了,限制单片机IO口输出的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