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 电压检测的转换(我使用的是AD的多通道转换)- //电压转换显示

楼主:
- void measurement_V_02(void){
- while(1)
- {
- [qq]1727606470[/qq] if(EXTI_GetITStatus(KEY1_EXTI_select)!=RESET)
- {
- mode_selection();
- delay500ms(1);
- break;
- }
- EXTI_ClearITPendingBit(KEY1_EXTI_select);
- delay500ms(5);
- OLED_WrCmd(0xAF); //开启显示
-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3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3]/4096*3.3;
- Dis_Float(5,1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3]*6.452);
- }
- }
复制代码 2 端口和ADC的初始化
- void ADCx_GPIO_Config(void)
- {
-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- //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
- ADC_GPIO_APBxClock_FUN ( ADC_GPIO_CLK, ENABLE );
- // 配置 ADC IO 引脚模式
-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ADC_PIN1|ADC_PIN2|ADC_PIN3|ADC_PIN4;
-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
- // 初始化 ADC IO
- GPIO_Init(ADC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-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-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- // 打开DMA时钟
- RCC_AHBPeriphClockCmd(ADC_DMA_CLK, ENABLE);
- // 打开ADC时钟
- ADC_APBxClock_FUN ( ADC_CLK, ENABLE );
- /* ------------------DMA模式配置---------------- */
- // 复位DMA控制器
- DMA_DeInit(ADC_DMA_CHANNEL);
- // 配置 DMA 初始化结构体
- // 外设基址为: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32)(&( ADCx->DR ));
- // 存储器地址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ADC_ConvertedValue;
- // 数据源来自外设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- // 缓冲区大小,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NOFCHANEL;
- //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,地址不用递增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- // 存储器地址递增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- //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,即两个字节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
-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- // 内存数据大小也为半字,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- // 循环传输模式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- //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,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,优先级设置不影响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- // 禁止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,因为是从外设到存储器
-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- // 初始化DMA
- DMA_Init(ADC_DMA_CHANNEL, &DMA_InitStructure);
- // 使能 DMA 通道
- DMA_Cmd(ADC_DMA_CHANNEL , ENABLE);
- /* ----------------ADC 模式配置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- // 只使用一个ADC,属于单模式
-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- // 扫描模式
-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 ;
- // 连续转换模式
-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- //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,软件开启即可
-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- // 转换结果右对齐
-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- // 转换通道个数
-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NOFCHANEL;
- // 初始化ADC
- ADC_Init(ADCx, &ADC_InitStructure);
- // 配置ADC时钟N狿CLK2的8分频,即9MHz
-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8);
- //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
-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1, 1,
-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-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2, 2,
-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-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3, 3,
-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-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4, 4,
-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);
- // 使能ADC DMA 请求
- ADC_DMACmd(ADCx, ENABLE);
- // 开启ADC ,并开始转换
- ADC_Cmd(ADCx, ENABLE);
- //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
-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x);
- //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
- while 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x));
- // ADC开始校准
-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x);
- // 等待校准完成
- while 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x));
- //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,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
-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x, ENABLE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