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在multisim里CON2要怎么放置啊?

楼主:
想问一下CON2要怎么放置啊

网友A(2021-06-13):
multisim仿真用,你仿真什么放什么不行吗。

网友B:
这是接插件的通用图形,Jx是标号,CON2表示引脚数。具体采用哪种类型和尺寸的封装要在属性中编辑。至于怎么放置无所谓,只要与实物的引脚号对应连线即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接插件的通用图形,Jx是标号,CON2表示引脚数。具体采用哪种类型和尺寸的封装要在属性中编辑。至于怎么 ...

好的我大概懂了,感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