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2p401r单片机的oled显示函数

楼主(2021-06-13):
请下载附件查看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font.h"

//SSD1303 OLED 串行接口驱动代码
//LCD显存存放格式如下
//[0]0 1 2 3 ... 127
//[1]0 1 2 3 ... 127
//[2]0 1 2 3 ... 127
//[3]0 1 2 3 ... 127
//[4]0 1 2 3 ... 127
//[5]0 1 2 3 ... 127
//[6]0 1 2 3 ... 127
//[7]0 1 2 3 ... 127
uint8_t LCD_GRAM[128][8];

//更新显存到LCD
void Refresh_Gram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i,n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Command (0xb0+i);    //设置显示位置—行
                WriteCommand (0x02);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—列低地址,偏移了2列
                WriteCommand (0x10);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—列高地址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128;n++)WriteData(LCD_GRAM[n][i]);
        }
}
//SSD1303写命令
//dat:要写入的字节
void WriteCommand(uint8_t cmd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OLED_DC_SET(0);   //写命令0,写数据1
        OLED_CS_SET(0);
        for(i=0x80;i>0;i>>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CLK_SET(0);   //
                if(cmd&i)OLED_SDIN_SET(1);   //写1
                else OLED_SDIN_SET(0);   //写0
                OLED_SCLK_SET(1);
        }
        OLED_DC_SET(1);
        OLED_CS_SET(1);
}
//SSD1303写数据
//dat:要写入的字节
void WriteData( uint8_t dat)
{
        uint8_t i;
        OLED_DC_SET(1);   //写命令0,写数据1
        OLED_CS_SET(0);

        for(i=0x80;i>0;i>>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LED_SCLK_SET(0);   //
                if(dat&i)OLED_SDIN_SET(1);   //写1
                else OLED_SDIN_SET(0);   //写0
                OLED_SCLK_SET(1);
        }
        OLED_DC_SET(1);
        OLED_CS_SET(1);
}
//打开OLED
void LCD_Display_On(void)
{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D);  //SET DCDC命令
        WriteCommand(0X8B);         //DCDC ON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F);  //DISPLAY ON
}
//关闭OLED
void LCD_Display_Off(void)
{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D);  //SET DCDC命令
        WriteCommand(0X8A);         //DCDC OFF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E);  //DISPLAY OFF
}
//清屏函数,清完屏,整个屏幕是黑色的!和没点亮一样!!!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 uint8_t i,n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for(n=0;n<128;n++)LCD_GRAM[n][i]=0X00;
        Refresh_Gram();//更新显示
}
//画点
//x:0~127
//y:0~63
//t:1 填充 0,清空
void LCD_DrawPoint( 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t)
{
         uint8_t pos,bx,temp=0;
        if(x>127||y>63)return;//超出范围了.
        pos=7-y/8;
        bx=y%8;
        temp=1<<(7-bx);
        if(t)LCD_GRAM[x][pos]|=temp;
        else LCD_GRAM[x][pos]&=~temp;
}
//x1,y1,x2,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
//确保x1<=x2;y1<=y2 0<=x1<=127 0<=y1<=63
//dot:0,清空;1,填充
void LCD_Fill( uint8_t x1, uint8_t y1, uint8_t x2, uint8_t y2, uint8_t dot)
{
         uint8_t x,y;
        for(x=x1;x<=x2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y=y1;y<=y2;y++)LCD_DrawPoint(x,y,dot);
        }
        Refresh_Gram();//更新显示
}
//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,包括部分字符
//x:0~127
//y:0~63
//mode:0,反白显示;1,正常显示
//size:选择字体 16/12
void LCD_ShowChar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8_t chr, uint8_t size, uint8_t mode)
{
         uint8_t temp,t,t1;
         uint8_t y0=y;
        chr=chr-' ';//得到偏移后的值
    for(t=0;t<size;t++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ize==12)temp=asc2_1206[chr][t];  //调用1206字体
                else temp=asc2_1608[chr][t];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1608字体
        for(t1=0;t1<8;t1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&0x80)LCD_DrawPoint(x,y,m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LCD_DrawPoint(x,y,!m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y-y0)==siz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=y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//m^n函数
uint32_t mypow(uint8_t m, uint8_t n)
{
        uint32_t result=1;
        while(n--)result*=m;
        return result;
}
//显示2个数字
//x,y :起点坐标
//len :数字的位数
//size:字体大小
//mode:模式        0,填充模式;1,叠加模式
//num:数值(0~65536);
void LCD_ShowNum(uint8_t x, uint8_t y, uint16_t num, uint8_t len, uint8_t size)
{
        uint8_t t,temp;
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(num/mypow(10,len-t-1))%10;
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Char(x+(size/2)*t,y,temp+'0',size,1);
        }
}
//显示字符串
//x,y:起点坐标
//*p:字符串起始地址
//用16字体
void LCD_ShowString(uint8_t x, uint8_t y, const uint8_t *p)
{
#define MAX_CHAR_POSX 122
#define MAX_CHAR_POSY 58
    while(*p!='\0')
    {
        if(x>MAX_CHAR_POSX){x=0;y+=16;}
        if(y>MAX_CHAR_POSY){y=x=0;LCD_Clear();}
        LCD_ShowChar(x,y,*p,16,1);
        x+=8;
        p++;
    }
}

void Oled_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P3DIR |= OLED_DC + OLED_RST;
        P5DIR |= OLED_SDIN + OLED_SCLK + OLED_CS;
}

//初始化SSD1303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uint32_t i;
        Oled_GPIO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OLED_RST_SET(0);
        for(i=0;i<100000;i++);
        OLED_RST_SET(1);

        WriteCommand(0x00);//设置地位列地址,低四位数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10);//设置高位列地址,低四位数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40);//设置显示开始行地址,低五位有效 0~63
        //设置对比度
        WriteCommand(0x81);
        WriteCommand(0x50);//对比度值:0x00~0xff
        //重映射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1);//映射,A0:列0映射到SEG0;A1:列131映射到SEG0
        //全显示设置 ON/OFF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4);//A5:全部显示  A4:普通显示
        //普通显示/反相显示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6); //A6:普通显示 A7:反相显示
        //多元比率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8);//设置多元比率
        WriteCommand(0x3f);//设置为0x3f;16~64
        //设置DCDC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D);//设置DCDC
        WriteCommand(0x8A);//8B=ON, 8A=Off
        //显示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AE);// AF=ON , AE=OFF
        //显示偏移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D3);//设置显示偏移
        WriteCommand(0x00);//不偏移
        //设置显示时钟分频因子 (刷新率)
        WriteCommand(0xD5);//分频因子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F0);
        //区域颜色模式
        WriteCommand(0xD8);//设置区域颜色模式
        WriteCommand(0x00);//单色模式
        //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
        WriteCommand(0xDA);// Set Pins HardwareConfiguration
        WriteCommand(0x12);
        //VCOMH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DB);//Set VCOMH
        WriteCommand(0x00);
        //VP设置
        WriteCommand(0xD9);//Set VP
        WriteCommand(0x22);//P1=2 , P2=2
        WriteCommand(0xc0);//配置成标准应用
        LCD_Display_On();  //执行到这里,是看不到任何反应的!!
        LCD_Clear();       //清屏幕
        //LCD_Fill(0,0,128,64,1);//显示出来
}

代码工程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