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调试数据正常,单片机与RM04不能正常通信

楼主(2021-06-13):
51单片机发送asd ,串口调试助手收到asd,但是wifi模块(HLK-RM04)发送到WIFI模块串口收到的就不是asd而是其他内容。反之wifi发的和单片机收到的也不一样。求帮忙解决。
以下程序
#include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LED P1
sbit S1=P3^5;
sbit S2=P3^4;
sbit S3=P3^3;
sbit S4=P3^2;
uchar WIFI_receive[20];
uchar WIFIDATA_count;
uchar num,a;
uchar jieshou;
void Uart_Init(void);
void Send_Char (uchar UART_data);
void Send_String(uchar *str);
void sendString(uchar *s);
void Send_number (unsigned int number);
void Send_Uart(uchar value);
void ESP8266_Set(uchar *puf);
void us_delay(uchar t);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 : main(void)
** 函数功能 : 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main()
{
unsigned char   Tx_Buf[19];
Uart_Init();
S1=S2=S3=S4=1;
while(1)
{
Tx_Buf[0]=1+0X30;Tx_Buf[1]=5+0X30;Tx_Buf[2]=9+0X30;
if(S1==0)  {while(S1==0);ESP8266_Set(Tx_Buf);}
if(S2==0)  {while(S2==0);sendString("as");}
if(num==1)    //判断是否有串口数据的传送
{
ES=0;
num=0;
SBUF=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a到SBUF,即将单片机的数据发送到计算机
while(!ti);
TI=0;
ES=1;
}
}
}
void Uart_Init(void)
{
EA=1;
ES=1;
SCON = 0x50;
TMOD = 0x20;
PCON=0x00;
TH1 = 0xFD;
TL1 = 0xfd;
TR1 = 1;
RI = 0;
//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 //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          9600
//        TH1=0xfd;
//        TL1=0xfd;
//        TR1=1;
//        REN=1;
//        SM0=0;
//        SM1=1;
//        EA=1;
//        ES=1;
}
void Send_Char (uchar UART_data)
{
SBUF = UART_data;
while(TI == 0);
TI = 0;
}
void Send_String(uchar *str)
{
while(*str != '\0')
{
Send_Char(*str);
*str=*str++;
}
*str = 0;
}
void sendString(uchar *s)
{
while(*s!='\0')
{
Send_Char(*s);
s++;
}
}
void Send_number (unsigned int number)
{
SBUF = number;
while(TI == 0);
TI = 0;
}
void us_delay(uchar t)
{
while(t--);
}
void ESP8266_Set(uchar *puf)         // 数组指针*puf指向字符串数组
{
while(*puf!='\0')                    //遇到空格跳出循环
{
Send_Uart(*puf);                  //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。
us_delay(5);
puf++;
}
//        us_delay(5);
//        Send_Uart('\r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回车
//        us_delay(5);
//        Send_Uart('\n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换行
}
void Send_Uart(uchar value)
{
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串口中断
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
SBUF=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
while(TI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
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串口中断
TH0=0X00;
TL0=0X00;
}
void ser() interrupt 4
{
if(RI)
{
ES=0;
RI=0;
WIFI_receive[WIFIDATA_count]=SBUF;
if(WIFI_receive[WIFIDATA_count]=='\n')
{
WIFIDATA_count=0;
}
else
{
WIFIDATA_count++;
if(WIFIDATA_count>12)
WIFIDATA_count=0;
}
ES=1;
}
}

网友A:
void Send_String(uchar *str)
{
while(*str != '\0')
{
Send_Char(*str);
*str=*str++;
}
*str = 0;
}

这个地方不对吧?这是将指针的内容加1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