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土壤湿度传感器Res式1.2 程序

楼主(2021-06-13):
土壤湿度传感器Res式1.2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OLED_I2C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beep.h"

float temp_avrg=0;
int temp_LL=40;
int shidu;
int num;
int num_adj=1;
int j=0;
int times;
float total=0;

void Hardware_Init(void)     //初始化
{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
        I2C_Configuration();         //I2C接口初始化

        O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OLED初始化
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接口初始化

        uart_init(96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
        Adc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

        EXTIX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初始化

        BEE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初始化
}

void OLED_Show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OLED显示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MP2[];
        OLED_CL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OLED_DrawBMP(0,0,128,8,(unsigned char *)BMP2);//显示惠州学院图标

        for(i=10;i<14;i++)             //显示校训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0,2*(i-10),i);

        for(i=14;i<18;i++)             //显示校训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112,2*(i-14),i);

        DelayMs(2500);
        OLED_CLS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             //显示惠州学院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31+i*16,1,i);

        for(i=18;i<21;i++)             //显示曾钰琢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39+(i-18)*16,5,i);

        DelayMs(1500);
        OLED_CLS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
        for(i=4;i<10;i++)             //显示土壤湿度检测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14+(i-4)*16,0,i);

        for(i=6;i<8;i++)               //显示湿度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0+(i-6)*16,3,i);

        OLED_ShowStr(36,4,":",1);
        OLED_ShowStr(90,4,"%",1);

        /*显示湿度下限*/
        for(i=6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0+(i-6)*16,6,i);
        for(i=21;i<23;i++)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N(32+(i-21)*16,6,i);
        /*显示湿度下限*/

        OLED_ShowStr(70,7,":",1);
        OLED_ShowStr(110,7,"%",1);
        OLED_ShowNum(75,7,temp_LL,1);//湿度下限初值

        for(i=6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定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OLED_ShowCN(0+(i-6)*16,4,i);
        }
        //OLED_ShowStr(36,5,":   cm",1);
        //OLED_ShowNum(50,3,temp_avrg,1);
        for(i=8;i<10;i++)            //显示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OLED_ShowCN(0+(i-8)*16,6,i);
        }
        //OLED_ShowStr(36,7,":",1);
}

/*void HC05_Prepare(void)        //蓝牙连接
{
        DelayMs(1000);        //等待蓝牙模块上电稳定
         while(HC05_Init())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ATK-HC05模块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Ms(100);
}*/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num=50;
         Hardware_Init();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printf("\r\n初始化完成\r\n");
        OLED_Show();          //设置OLED显示
        //HC05_Prepare();       //蓝牙连接
        //USART3_RX_STA=0;
         //printf("\r\n显示\r\n");
        //Timer2_Init(4999,7199);//10Khz的计数频率,计数到5000为500ms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Get_Adc_Average(1,1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
                if(shidu>1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u=10000;

                if(shidu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u=0;
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60,4,shidu%100,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40,4,shidu/100,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(64,4,".",1);

                if(shidu/100<temp_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为:%f\r\n\r\n",temp_avrg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为:%d\r\n\r\n",shidu);

         }
        /*{
                if(USART3_RX_STA&0X8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一次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_Data();     //蓝牙控制,启动/关闭超声波测距
                }
    DelayMs(1000);
        }        */
}

代码:

网友A:
你好,如果不接LED和蜂鸣器,程序中,这两个代码要屏蔽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如果不接LED和蜂鸣器,程序中,这两个代码要屏蔽吗

不影响

网友B(2022-02-24):
你好lcd采用的是什么样的

楼主(2023-11-21):
引用 网友B:
你好lcd采用的是什么样的

lcd12864 液晶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