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液晶屏能查到资料吗?牛屎芯 引脚也没印丝

楼主:
牛屎芯  引脚也没印丝
有大神知道的吗 还能利用起来不。

网友A(2021-06-14):
这个是标准带字库12864引脚定义   你可以对着测一下 GND VCC 和8条数据线都能对上 那就89不离10了  测下PSB引脚 看是跟地相通该是跟VCC相通  两者都不是 可能就是不带字库屏  找KS0108控制器的屏接口

网友B:
看标签应该是18年的产出的, 时间不是太久远,可以在1688上找找有没同款的单色液晶显示屏,通过vdd,地线,V0的bias电路验证一下引脚定义是否和实物相对应, 网站上有IC型号,就找到对应型号的代码来做电屏程序。 祝好运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标签应该是18年的产出的, 时间不是太久远,可以在1688上找找有没同款的单色液晶显示屏,通过vdd,地线, ...

没找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标准带字库12864引脚定义   你可以对着测一下 GND VCC 和8条数据线都能对上 那就89不离10了  测下PSB ...

测了一下这样的

网友D:
板子: PC834A  至于屏,基本别想了

如果你只是想用,烧个通用的代码进入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