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码管静态显示共阴极不是高电平有效吗?

楼主(2021-06-14):
难道和上拉电阻有关?不是很懂上拉电阻

网友A:
无关。电阻控制亮度

网友B:
共阴极低电平吧、、3 8引脚接的地 其他引脚接译码管

网友C:
共阴就是高电平点亮,IO口拉电流比较小,需要将IO口配置成强推挽。

网友D:
共阴极要将公共端拉低其他段码置高才能点亮。

网友E:
共阴极数码管,阴极接地,各段高电平点亮,电路示例如图:

网友F:
都说了共阴就就低电平有效

网友G:
首先你是共阴的数码管,那么肯定是高电平点亮,高电平有效.其次,至于这个上拉电阻是放哪里,如果放在某一段位的正极,那么严格意义上叫灌电流,不叫拉电流.最后,电阻与电压决定了电流,也就是数码管的亮度,祝好运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