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vr单片机输入模式的上拉电压低

楼主(2021-06-14):
输入模式时(已开上拉)gnd到io的电压只有2v左右
输出模式是电压5v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?正常吗?

楼主:
电压这么低会不会影响对外部的电平判断

楼主:
由于我用的是电压表测量而单片机内部是弱上拉导致电压被拉低了,实际电压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