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确定对讲机里的MCU型号?

楼主(2021-06-14):
我拆了一个叫xxx的对讲机,其中,RF信号处理芯片是RDA1846S,微处理器是一个8X2=16脚的片子,上面标字:1602B4EG1,根据铜箔连接,该处理器5脚接+3V3电源正,12脚接地,13脚,14脚分别是RX,TX。没有外接晶振。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,其余脚的功能怎样?谢谢!

楼主:
听朋友说,这个1602B4EG1很可能是台系的MS83F1602S,相当于PIC16F506,但1602却是8位的。

楼主:
经过查找电路,发现该MCU的3,4两只脚是用来做频道转换的:3,4两脚都接有24KΩ,12.5KΩ两个电阻,3脚外接的24KΩ电阻通向频道选择旋钮的触点5,12.5KΩ电阻通向频道选择旋钮的触点6; 4脚外接的24KΩ电阻通向
频道选择旋钮的触点1, 12.5KΩ电阻通向频道选择旋钮的触点2 。转换频道时,触点按一定的组合规律接地,这样MCU的3,4两脚就会得到不同的电压,4种不同的电压值组合成16个不同的编码,所以这一类的对讲机都是16
个频道。
此MCU的15脚经电阻通RF处理芯片的26脚,该脚是GPIO6/SQ,是用来控制静噪的。当MCU的15脚为高电平时,
RF处理芯片的26脚也得到高电平,SQ被激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