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器延时代码看不懂

楼主(2021-06-14):
这个1602液晶显示屏的延时代码是什么意思啊,看不懂啊
voiddisplay()
{
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8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c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(c%1000)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((c%1000)%100)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((c%1000)%1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13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0xdf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H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H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0xdf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12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L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0xdf);
       }
}

网友A:
这是1602液晶显示屏的显示代码,没有延时代码。

网友B:
你应该找1602的技术手册看看

网友C:
把子函数贴出来啊

网友D:
voiddisplay()
{
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8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c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(c%1000)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((c%1000)%100)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((c%1000)%100)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13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0xdf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H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H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0xdf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12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L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T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(0xdf);
       }
}

write_1602com  就是写命令的意思
write_1602dat    就是写数据的意思

write_1602com(0x80+8);
  write_1602com(0x80+12);这样的写命令语句是确定光标位置的,比如上一句 0x80 + 8   就是第一行的第8个字符开始写 (c/1000+0x30);这样一个数据,这个C一定在程序中有个定义,可能是一个变量,然后它除1000再加上0X30这样一个数显示在第一行第八个字符的位置。下边的按此推

比如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12);这句就是第二行第12个字符的位置。  0x80 + 0x40 就是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。

网友E:
这是操作液晶的代码,没有延时代码

网友F:
5楼正解

网友G:
delay是延时,display是显示,估计你是函数理解错了

网友H:
LCD1602显示℃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685-1.html
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