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 PCB元器件不能旋转方向

楼主(2021-06-14):
如题,Altium Designer09绘制PCB时,选中元器件按空格不能旋转方向,但是手动在编辑里面旋转元器件又能够成功,求解

楼主:
各位不好意思,是要一直点着元器件拖动的过程中才能按空格旋转,太久没用了忘记了

网友A:
输入法改英文,然后一直点着元器件,再按空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