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助 我们小组做的单片机实现“按一下加一”的功能不能实现,含汇编源码,原理图

楼主:
我们小组做的单片机实现“按一下加一”的功能,
附件里面包含单片机源代码
以及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

      ORG  00H
      AJMP MAIN
      ORG 03H
      AJMP ZD0

MAIN:
      LCALL CSH
      L1:;主程序
         LCALL DISPLAY
         SJMP L1
CSH:;初始化程序
      SETB P3.2
      MOV R3,#0
      MOV R4,#0
      MOV R5,#0
      SETB EA
      SETB IT0;中断触发方式控制位
      SETB EX0;外部中断允许位

DISPLAY:;显示服务程序
      CJNE   R3,#10,D1
      MOV    R3,#0
      INC    R4
      CJNE   R4,#10,D1
      MOV    R4,#0
      INC    R5
      CJNE   R5,#10,D1
      MOV    R5,#0

D1:
      CLR A
      CLR P2.3
      SETB P2.2
      SETB P2.1
      MOV A,R3
      MOV    DPTR,#TAB
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MOV    P0,A
      LCALL YS1

      CLR A
      CLR P2.2
      SETB P2.3
      SETB P2.1
      MOV A,R4
      MOV    DPTR,#TAB
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MOV    P0,A
      LCALL YS1

      CLR A
      CLR P2.1
      SETB P2.2
      SETB P2.3
      MOV A,R5
      MOV    DPTR,#TAB
      MOVC   A,@A+DPTR
      MOV    P0,A
      LCALL YS1

      SJMP DISPLAY

ZD0:;中断0服务程序
      CLR EA
      SETB P3.2
      INC    R3
      SETB EA
      RETI

YS1:
      MOV R6,#200
M1:
      NOP
      NOP
      NOP
      DJNZ R6,M1;1ms
      RET

TAB:
      DB 0C0H ,0F9H, 0A4H ,0B0H ,99H ,92H ,82H ,0F8H ,80H ,90H

      RET

END

目前不能实现按键加一,求大神指导,下面是错误文件:

网友A(2021-06-16):
3.2口是中断啊,怎么接到3.1上去了?是不是接线有问题。

网友B:
这是我写的,你参考一下,我不仿真,程序已经实际验证过的

网友C:
接线要改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3.2口是中断啊,怎么接到3.1上去了?是不是接线有问题。

是的是的,谢谢你 已经改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