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知道我这个为什么不能显示当前温度?

楼主(2021-06-18):
可以显示了,我换了一个Proteus的版本,成功了

网友A:
你只给一个仿真的截图是没法看出问题的呀,具体需要看程序内容,比如检查一下温度计算公式是否有误

网友B:
看不出来,仿真图真心看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只给一个仿真的截图是没法看出问题的呀,具体需要看程序内容,比如检查一下温度计算公式是否有误

感谢,我回去再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不出来,仿真图真心看不出来

好的,感谢

网友C:
代码没有错误吧

网友D:
电路没问题,估计你程序的问题,

网友E:
从仿真电路图来看,没有啥问题,应该是程序内没有给输入输出口或者其他问题

网友F:
仿真电路图是没有问题的,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?你把程序发一下看看吧

网友G:
应该是代码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