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大佬可以帮我看一下这样怎么办呢?做的是基于DS12C887的可调式电子日历与时钟。

楼主(2021-06-14):
我查了一下,说这是没有初始化,才会在第一行出现黑格,需要初始化时延迟增大,我调了之后还是这样。。
没调过的代码如下:#include<reg52.h>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sbit rs=P3^5;
sbit lcden=P3^4;
sbit s1=P3^0;//功能键
sbit s2=P3^1;//增加键
sbit s3=P3^2;//减小键
sbit s4=P3^6;//闹钟查看键
sbit rd=P3^7;
sbit beep=P2^3;//蜂鸣器
sbit dscs=P1^4;
sbit dsas=P1^5;
sbit dsrw=P1^6;
sbit dsds=P1^7;
sbit dsirq=P3^3;
bit flag1,flag_ri;//定义两个位变量
uchar count,s1num,flag,t0_num;//其它变量定义
char miao,shi,fen,year,month,day,week,amiao,afen,ashi;
uchar code table[]=" 20  -  -      ";//液晶固定显示内容
uchar code table1[]="      :  :  ";
void write_ds(uchar,uchar);//函数申明
void set_alarm(uchar,uchar,uchar);void read_alarm();
uchar read_ds(uchar);void set_time();

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di() //蜂鸣器报警声音
{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beep=1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//写液晶命令函数
        rs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//写液晶数据函数
        rs=1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init()
{//初始化函数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EX1=1;//开外部中断1
        IT1=1;//设置负跳变沿触发中断
        flag1=0;//变量初始化
        t0_num=0;
        s1num=0;
        week=1;
        dula=0;//关闭数码管显示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rd=0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//1602液晶初始化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for(num=0;num<15;num++)//写入液晶固定部分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nu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for(num=0;num<11;num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[num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char date)
{//1602液晶刷新时分秒函数4为时,7为分,10为秒
        char shi,ge;
        shi=date/10;
 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void write_nyr(uchar add,char date)
{//1602液晶刷新年月日函数3为年,6为分,9为秒
        char shi,ge;
        shi=date/10;
 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void write_week(char we)
{//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
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switch(w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write_date('M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O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write_date('W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D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H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write_date('F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R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A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N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(flag_ri==1)
        {//这里用来取消闹钟报警,任一键取消报警
                if((s1==0)||(s2==0)||(s3==0)||(s4==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s1==0)||(s2==0)||(s3==0)||(s4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s1&&s2&&s3&&s4));
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i=0;//清除报警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1==0)//检测S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++;//记录按下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光标闪烁点定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0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2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6,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7,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8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9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1num!=0)//只有当S1按下后,才检测S2和S3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根据功能键次数调节相应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wee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d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3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9,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month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6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yea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3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1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根据功能键次数调节相应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week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day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9,da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month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nt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6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yea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ar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3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4==0)//检测S4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~flag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退出闹钟设置时保存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1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3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s(5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进入闹钟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alarm();//读取原始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amiao;//重新赋值用以按键调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af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a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R');//显示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ashi);//送液晶显示闹钟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a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a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write_ds(uchar add,uchar date)
{//写12C887函数
        dscs=0;
        dsas=1;
        dsds=1;
        dsrw=1;
        P0=add;//先写地址
        dsas=0;
        dsrw=0;
        P0=date;//再写数据
        dsrw=1;
        dsas=1;
        dscs=1;
}

uchar read_ds(uchar add)
{//读12C887函数
        uchar ds_date;
        dsas=1;
        dsds=1;
        dsrw=1;
        dscs=0;
        P0=add;//先写地址
        dsas=0;
        dsds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ds_date=P0;//再读数据
        dsds=1;
        dsas=1;
        dscs=1;
        return ds_date;
}
/*---首次操作12C887时给予寄存器初始化---*/
void set_time()
{//首次上电初始化时间函数
        write_ds(4, 0);
        write_ds(2, 0);
        /*write_ds(0,0);
        write_ds(1,0);
        write_ds(2,0);
        write_ds(3,0);
        write_ds(4,0);
        write_ds(5,0);
        write_ds(6,0);
        write_ds(7,0);
        write_ds(8,0);
        write_ds(9,0);        */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read_alarm()
{//读取12C887闹钟值
        amiao=read_ds(1);
        afen=read_ds(3);
        ashi=read_ds(5);
}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    init();//调用初始化函数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ri==1)//当闹钟中断时进入这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&&flag1==0)//正常工作时进入这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ar=read_ds(9);//读取12C887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nth=read_ds(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read_ds(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read_ds(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read_ds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read_ds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read_ds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0,miao);//送液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7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4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3,yea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6,mon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nyr(9,da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exter() interrupt 2//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
{        uchar c; //进入中断表示闹钟时间到,
        flag_ri=1; //设置标志位,用以大程序中报警提示
        c=read_ds(0x0c);//读取12C887的C寄存器表示响应了中断
}

现状

现状

模块与板子的接线

模块与板子的接线

网友A:
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从显示器的现象来看, 是1602没有被正确点亮,需要检查1602的信号线,1602的初始化代码没有被正确执行。

先调1602能正常显示了,再来debug程序其他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显示器的现象来看, 是1602没有被正确点亮,需要检查1602的信号线,1602的初始化代码没有被正确执行。
...

信号线好像没问题,但就不显示,而且我找了一些其他简单的显示屏的程序,也不显示。。是不是板子坏了?

网友C:
看着情况应该是没有初始化成功,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常,可以网上找一个正确的驱动试一下或参考一下看看。

网友D:
是不是初始化没有彻底清屏,我用OLED有出现类似诡异的情况,加了清屏后正常.

网友E(2022-05-04):
sbit RW=P3^6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//写液晶命令函数
        rs=0;
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//写液晶数据函数
        rs=1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0;
}

网友E:
sbit RW=3^6;(定义接到那个脚以实际为准)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//写液晶命令函数
        rs=0;
      RW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//写液晶数据函数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date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3);
        lcden=0;
}
注意看1602液晶的时序,我第一次进行调试的时候也是没有管这个RW脚的,因为一直是置0,但是1602显示结果就是跟楼主一样,最后查看1602说明书的时序,把这个RW加了上去就可以显示了。

网友F:
屏幕显示驱动需要检查下,可以显示下基本的数字,然后逐步排除

网友G:
1、我觉得你确认一下是不是1602,如果是怎么少了RW?
2、程序缺少忙检测,那写的命令都要加延时,特别是在清屏等操作必须加够延时。

网友H:
看图片是TX-1C开发板,不过其有改进型。老版本LCD的RW脚直接接地,配套程序也不查忙。新版本LCD的RW脚接P3.6,驱动程序可以查忙,也可以RW固定低电平不查忙。楼主相关驱动函数没有明显问题。
可能是sbit s4=P3^6;//闹钟查看键与sbit rd=P3^7;两个端口定义错了。

网友I:
没有初始化ds12c887

网友J:
注意看1602液晶的时序,我第一次进行调试的时候也是没有管这个RW脚的,因为一直是置0,但是1602显示结果就是跟楼主一样,最后查看1602说明书的时序,把这个RW加了上去就可以显示了。

网友K:
不一定速度快了就好,选择比较合适的,也就是在保证允许精度的情况下,尽量调快速度

网友L(2022-06-04):
8楼正解,10楼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延时可以不加。因为LED打操作比单片机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