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的Proteus用着用着就会闪退?
关闭

楼主(2021-06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现在8.几版本没出现过  7.几会有

网友B:
你以前安过这个软件吗?对于有的软件假如你安过之后又卸载了,但是注册表没有请理干净,在安装在就会出现闪退

网友B:
你以前安装过这个软件吗?她果安过是不是没有清理干净注册丧造成的呀!对于仿真软件有的会是这样的,protues软件是不是这样我不请楚,以前安过Multisim软件就是这个原因

网友C:
Protues对电脑性能要求不高的,可能是里面的某个部件LCD或其他的部件影响了运行

网友D:
DB所致,很正常的现象,清理下注册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