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烧录步骤 JTAG

楼主:
SP程序烧写教程

集成开发环境:CCS6.0.0

仿真器: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或

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3 USB Emulator

步骤一:硬件连接

先将仿真器的JTAG端和DSP连接,然后将USB端和电脑连接,最后给DSP上电。

步骤二:配置

打开CCS6.0.0,进入CCS Edit模式,如图1。

图1

Target Configurations窗口中,双击User Defined中的NewTargetConfiguration.ccxml,进入图2所示界面。在Connec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使用的仿真器型号: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或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3 USB Emulator。在Board or Device下拉列表中勾选DSP型号,此处选择TMS320F08335。点击Save按钮保存,保存完毕后Save按钮会灰化。设置完毕后关闭该窗口。

图2

若打开软件后没有显示Target Configurations窗口,如图3,可以在菜单栏 -> View -> Target Configurations打开该窗口。

图3

Target Configurations窗口User Defined下拉列表中没有NewTargetConfiguration.ccxml配置文件,在Project Explorer窗口空白处右键单击 -> New ->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,如图4,弹出如图5所示界面。

图4

图5

其中File name可以任意取,以.ccxml为后缀名,此处采用默认设置。存储位置建议采用默认路径,自己设置也可以。点击Finish,弹出图2所示的窗口,接下来按前述步骤设置即可。

目标配置完成后,在NewTargetConfiguration.ccxml右键单击 -> Set as Default设置为默认配置文件,此时该文件会以黑色粗体显示,如图6。在不更改图2中各参数的前提下,该配置过程只需进行一次即可。

图6

步骤三:烧写程序

在NewTargetConfiguration.ccxml上右键单击 -> 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,进入CCS Debug模式,如图7。单击Connect Target按钮,如图8。单击Load按钮,弹出Load Program窗口,单击Browse,选择要烧写的.out文件,打开,单击OK按钮,开始自动烧写程序,如图9和图10所示。

图7

图8

图9

图10

烧写完成后,单击图10中的红色按钮,结束本次烧写,回到CCS Edit模式。

最后依此断开DSP的电源,断开USB和电脑的连接,断开JTAG和DSP的连接。

网友A(2021-06-17):
以及如何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3从控制器读取固件

网友B(2021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以及如何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3从控制器读取固件

同问,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

网友C:
没有相应的选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同问,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

这。。。。

网友E(2023-01-05):
同问,没有找到相应的选项

网友F(2023-04-01):
读取DSP存储器

网友F(2023-11-21):
你好亲爱的朋友,告诉我如何将内存复制到新的处理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