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为什么单片机外部中断一直不执行

楼主(2021-06-14):
每次外部信号变化时固定内存单元加一
和中断有关的子程序如下
接线和ORG配置都检查过了没问题

请教各路大佬为什么这个外部中断不响应

网友A:
P3.6不是外部中断啊,是不是应该改成P3.2啊;同时你还要看看电路也要接到P3.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3.6不是外部中断啊,是不是应该改成P3.2啊;同时你还要看看电路也要接到P3.2。

电路是接到3.2了的,3.6取反只是为了用示波器看中断有没有进行

网友B:
ORG   0003H                 //INT0中断入口
LJMP  EXT1

你在主程入口是否有定义这个,你附上的程序并看不到,如果没有这个肯定不会进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RG   0003H                 //INT0中断入口
LJMP  EXT1

org                 0000h
   LJMP                Start
   ORG                0003H
   LJMP                EXT1        ;外部中断0程序
   ORG                000BH
   LJMP                Time        ;定时器T0中断

这些基本的配置都有写,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中断

网友C:
程序不完整,谁知道WORK里面会否关门

网友D:
需要以下:
1,完整的代码,不要图片,要代码,就是ASM文件
2,单片机型号和硬件电路
3,触发条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需要以下:
1,完整的代码,不要图片,要代码,就是ASM文件
2,单片机型号和硬件电路

我只知道Proteus,这是工程文件,谢谢了

201930191176-2397 - 副本.rar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只知道Proteus,这是工程文件,谢谢了

我电脑都没这个软件,汇编我也从来不仿真
仿真问题我是不想帮人搞的,太没意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电脑都没这个软件,汇编我也从来不仿真
仿真问题我是不想帮人搞的,太没意义了

这是里面的代码。真的找了很久都不知道问题在哪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是里面的代码。真的找了很久都不知道问题在哪

我倒是看了一下这个程序,你确定你在看那一堆代码的时候不头晕?
太乱了,汇编本身就已经够乱的了,这代码让汇编更加乱了,不想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