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想问一下为什么电子秤原理图中hx711的原理图和芯片手册的不一样,芯片手册...

楼主(2021-06-15):
(图片)

网友A:
手册里只是典型应用,只要能够搞清楚芯片的工作原理,电路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改进或者调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手册里只是典型应用,只要能够搞清楚芯片的工作原理,电路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改进或者调整的。

很不理解的是实际的芯片是16个引脚,这个图和实际的不一样,PCB图不是和芯片对不上?

网友B:
也有可能单纯是画PCB图的把图画错了或者没找到标准型号用类似的代替,虽然一般不会错,但凡事都有例外。

网友C:
还有一个可能,就是你的原理图内使用的是HX711模块,说的是它已经是集成制作了的一块PCB功能板。意思是,它就是一块PCB上面已经焊接好了HX711芯片及其外围电路。你只能按它提供的其它接口来连接。而芯片手册是直接给出完整的芯片封装及外围电路,需要你自己出画板制作的。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你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