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有效保护工控系统的程序防护呢?

楼主(2021-06-15):
最近接触到防盗版领域,想了解下,如何有效保护工控系统的程序防护呢?

网友A:
防盗版很复杂,不同方案不同功能都决定了不同的安全级别

网友B:
具体有哪些方案?

网友C:
从使用的介质来看,分为软加密和硬加密,自身验证固有环境信息是软加密,而借助于防盗版的加密芯片则称之为硬加密

网友D:
软加密和硬加密哪种安全性好?应该是硬加密吧 毕竟额外有东西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软加密和硬加密哪种安全性好?应该是硬加密吧 毕竟额外有东西

硬件加密是主流,安全性更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硬件加密是主流,安全性更好

安全性好在哪里?

网友G:
以凌科芯安的LKT加密芯片为例,特色方案支持程序移植,兼具程序和数据双重保护,相对来说不依靠主控MCU,方案不错

网友H:
依靠主控mcu为何不安全?

网友A:
仔细想想啊,要保护mcu程序,依靠主控的方案确实逻辑上盘不通啊

网友I:
软件加密节省成本,灵活,但不如硬件加密可靠。

楼主:
简单明白了一点,还有个问题,线路上如何做防护,避免别人模拟?假如我做得很好,但盗版者简单粗暴的模拟加密芯片,进行收发,如何防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简单明白了一点,还有个问题,线路上如何做防护,避免别人模拟?假如我做得很好,但盗版者简单粗暴的模拟加 ...

线路上的保护,通常会要求数据有变化性

网友D:
对,线路上的数据原则,绝对不能固定不变或者有限次的变化,那容易被模拟的。

网友J:
加密和反技术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。就像大部分电脑软件一样,有硬件加密狗。STC也一直在宣传自己的加密方案。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下。个人感觉硬件的好点。

网友B:
应该怎么做,假设我的数据就是固定的呢?

网友A:
常规方式,是在数据传输中,使用某种算法进行加密,保证数据的隐私性。而变化性,可在加密中掺杂随机数作为因子,每次随机数不同,则加密后的数据也不同

网友F:
加密后的数据如何解密,是加密芯片负责解密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加密后的数据如何解密,是加密芯片负责解密吗?

不是,mcu软件来解密才行呢,否则芯片加密解密,回传数据,多此一举了

网友G:
加密芯片能够保护得好内容,还要有隐私变化性,凌科芯安方案是做得较为全面的

网友H:
国内的还是国外的

网友G:
国内的,国内的,国内的,重要的说3遍,国外的芯片今年不是缺货,就是涨价,太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