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TLC2543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

楼主(2021-06-15):
#define TLC2543_GLOBAL
#include "TLC2543.h"

uint read_TLC2543(uchar channel)
{
    register uchar i;
    uint tempAD = 0;

    while(!TLC2543GetEoc());        //等待 TLC2543 空闲
        _delay_us(3);
    channel <<= 4;

    TLC2543Clk(TLC2543_CLR);
    TLC2543_Cs(TLC2543_SET);
    TLC2543_Cs(TLC2543_CLR);                //_CS TLC2543 选取

        _delay_us(3);
    for( i = 0; i < 12; i ++ )
    {
        tempAD <<= 1;
        if( TLC2543GetDo() )        //读取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AD |= 0x01;
        }
        if( channel&0x8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LC2543Di(TLC2543_SET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TLC2543Di(TLC2543_CLR);
        }
        channel <<= 1;
        TLC2543Clk(TLC2543_SET)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TLC2543Clk(TLC2543_CLR);
    }

    TLC2543_Cs(TLC2543_SET);                //TLC2543 close
        _delay_us(1);

    return tempAD;         //取走转换结果
}
void _delay_us(uint us)  //延时子函数
{
   uchar delayi;
   while(--us)
   {
         for(delayi=0;delayi<10;delayi++);
   }
}
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TLC2543.h"
const uchar code displayMode=0x0f;    //后四位分别对应缓冲区中每位的数据类型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为任意字符显示,0为数字显示
uchar displayBuff[4]={0x7e,0x7e,0x7e,0x7e};   //数码管显示缓冲区,千,百,十,个
const uchar code digitalNumber[10]={0x7e,0x06,0x6d,0x79,0x33,0x5b,0x5f,0x70,0x7f,0x73};
sbit key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据
void main() //主函数
{
  uint voltageReadTemp;
  uint voltageRead;
  uchar temp;
  uchar i,j;
  init_led();
  while(1)
  {if(key){
    ledSweepDisplay(displayBuff,displayMode,4);            //循环在数码管上显示缓冲区中的数据
    voltageRead=read_TLC2543(0x05);
        voltageRead=voltageRead*0x05;
        for(i=4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(uchar)(voltageRead/0x0fff);
          if(i==4)
            displayBuff[i-1]=digitalNumber[temp]|0x80;       //计算个位,放在缓冲区第3位
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十位,放在缓冲区第2位
            displayBuff[i-1]=digitalNumber[temp];            //计算百位,放在缓冲区第1位
          voltageRead=voltageRead%0x0fff;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千位,放在缓冲区第0位
          voltageReadTemp=voltageRead<<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次缓存的读数左移一位
          voltageRead=0x0000;
          for(j=0;j<5;j++)
            voltageRead+=voltageReadTemp;//voltageRead=voltageRead*10

        }

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//切换量程   以下与上面相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SweepDisplay(displayBuff,displayMode,4);             //循环在数码管上显示缓冲区中的数据
    voltageRead=read_TLC2543(0x06);
        voltageRead=voltageRead*0x02;
        for(i=4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temp=(uchar)(voltageRead/0x0fff);
          if(i==4)
            displayBuff[i-1]=digitalNumber[temp]|0x80;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isplayBuff[i-1]=digitalNumber[temp];
          voltageRead=voltageRead%0x0fff;
          voltageReadTemp=voltageRead<<1;
          voltageRead=0x0000;
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    voltageRead+=voltageReadTemp;//voltageRead=voltageRead*10
        }

}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