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上的温度为什么无法正常显示在显示屏上

楼主(2021-06-15):
无论按那个开关  都这样显示  就是显示不出来正确结果  求大佬帮忙看看

#include<reg51.h>
unsigned  intshu[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unsignedlong t;
unsignedchar k,f=0;
sbitRS=P2^0;
sbitRW=P2^1;
sbitE=P2^2;
sbitDS=P1^1;

void del(int count )  //延时程序
{while(count--);}

voiddelay(unsigned int count)//延时程序
{int p;
while(count--)
for(p=0;p<125;p++);
}

voidwrite(unsigned char date)//向DS18B20中写入数据
{ int i;
  for(i=0;i<8;i++)
  {DS=0;
   DS=date&0x01; // 写入数据。
   del(15)
   DS=1;
   date>>=1;
   }
}

void init(unsigned int n)//       RW=0,RS=0;向指令寄存器中写入命令,即对1602初始化。
{delay(10);
  E=0;
  RS=0;
  RW=0;
  E=1;
  P0=n;
  E=0;
}

void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n)//RS=1,RW=0;向数据寄存器中写入数据,即显示的数符。
{delay(10);
      E=0;
         RS=1;
         RW=0;
         E=1;
         P0=n;
    E=0;
  }

voidwrite2(unsigned char i)
{   i+=0x30;
    if(i==4){i=0;}
    write(0x55);
    write(0x28);
    write(i);
    write(0xc5);
    write(0xb8);
    write(0x00);
    write(0x00);
    write(0x00);
}

voidmatchrom()      //匹配ROM
{
  unsigned char i;
  k=P3;
  switch(k)
{ case 0: { f=1;
             init(0x80);write_data(0x50);//press
             init(0x81);write_data(0x72);
                 init(0x82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        init(0x83);write_data(0x73);
                init(0x84);write_data(0x73);
            init(0x85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  init(0x86);write_data(0x61);//a
            init(0x87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  init(0x88);write_data(0x6b);//key
            init(0x89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   init(0x8a);write_data(0x79);
            init(0x8b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(0x8c);write_data(0x21);//!
            for(i=0x8d;i<=0xcf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init(i);write_data(0x80);}
            }break;
   case 1:        {  init(0x83);write_data(0x31);     //NO 1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(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(0x8e);  }break;
   case 2:        {  init(0x83);write_data(0x32);//NO 2
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(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(0xb9); }break;
   case 4:        {   init(0x83);write_data(0x33); //NO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(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(0xe0);   }break;
   case 8:{ init(0x83);write_data(0x34);    //NO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2(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(0xd7);   }     break;
   default:{  f=1;
              init(0x80);write_data(0x50); //please
          init(0x81);write_data(0x6c);
         init(0x82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init(0x83);write_data(0x61);
         init(0x84);write_data(0x73);
          init(0x85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 init(0x86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init(0x87);write_data(0x70); //press
          init(0x88);write_data(0x72);
          init(0x89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 init(0x8a);write_data(0x73);
          init(0x8b);write_data(0x73);
          init(0x8c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init(0x8d);write_data(0x6f); //one
         init(0x8e);write_data(0x6e);
         init(0x8f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init(0xc0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init(0xc1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init(0xc2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init(0xc3);write_data(0x6b);//key
          init(0xc4);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 init(0xc5);write_data(0x79);
          init(0xc6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init(0xc7);write_data(0x6f);//only
          init(0xc8);write_data(0x6e);
          init(0xc9);write_data(0x6c);
          init(0xca);write_data(0x79);
          init(0xcb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init(0xcc);write_data(0x21);//!
          init(0xcd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init(0xce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 init(0xcf);write_data(0x80);  }break;
              }
}

  void lcd(unsigned char m)         //当为负温度时,液晶显示可以高位为0屏蔽.
{ init(0x80);write_data(0x4e);//NO
   init(0x81);write_data(0x4f);
   init(0x82);write_data(0x80);
   init(0x84);write_data(0x80);
   init(0x85);write_data(0x74);//temperature
   init(0x86);write_data(0x65);
   init(0x87);write_data(0x6d);
   init(0x88);write_data(0x70);
   init(0x89);write_data(0x65);
   init(0x8a);write_data(0x72);
   init(0x8b);write_data(0x61);
   init(0x8c);write_data(0x74);
   init(0x8d);write_data(0x75);
   init(0x8e);write_data(0x72);
   init(0x8f);write_data(0x65);
   init(0xc0);write_data(0x80);
   init(0xc1);write_data(0x80);
   init(0xc2);write_data(0x69); //is:
   init(0xc3);write_data(0x73);
   init(0xc4);write_data(0x3a);
    if(m==1)
        {if((t/1000%10)!=0)
         {init(0xc5);write_data(0x2d);
     init(0xc6);write_data(shu[t/1000%10])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init(0xc5);write_data(0xfe);
     init(0xc6);write_data(0x2d);
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else
{if(t/10000!=0)
    {init(0xc5);write_data(shu[t/10000]);
    init(0xc6);write_data(shu[t/1000%10]);
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{if((t/1000%10)!=0)
      {init(0xc5);write_data(0xfe);
           init(0xc6);write_data(shu[t/1000%10]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{init(0xc5);write_data(0xfe);
           init(0xc6);write_data(0xfe);
       }
      }
    init(0xc7);write_data(shu[t/100%10]);
         init(0xc8);write_data(0x2e);
    init(0xc9);write_data(shu[(t%100)/10]);
         init(0xcb);write_data(0x27);
         init(0xcc);write_data(0x43);
         init(0xcd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init(0xce);write_data(0x80);
         init(0xcf);write_data(0x80);
}
}
void jiance()
{unsignedchar n=0;
  do{DS=1;
     DS=0;
     del(100);
     DS=1;
     del(10); 。
     n=DS;
     del(20);     //低电平至少要持续60~240us
    } while(n==1); 。
}

read(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DS18B20中读出数据
{unsigned char i;
  unsigned long date=0;
  for(i=0;i<16;i++)
  { DS=0;       //主机在某一时刻将总线从高电平拉到低电平.
   date>>=1;
         DS=1;
         del(3);       //保持15us将总线拉到高电平,产生读时间隙
    if(DS)
    date|=0x8000;
    del(8);          //读数据需要持续35us~60us.
   }
   return(date);
}

void  main()
{unsigned long  flag=0;
   EA=0;
   SP=0X60;
   init(0x01);  //对液晶屏初始化
   init(0x38);
   init(0x0c);
   init(0x06);
   while(1)
{
    jiance(); //对DS18B20初始?
    matchrom();
    write(0x44); //启动温度变换
    del(100);
    jiance();
    matchrom();
  if(f==1)
    {f=0;}
  else
  { write(0xbe); // 读暂存存储器
     t=read();
     flag=t&0x8000;  //对读取的数据进行处理
    if(flag==0x8000)
     {t=~t;
       t=t+1;
       t=t*25;
            t>>=2;
       lcd(1);//负值
          }
   else
   { t=t*25;
      t>>=2;
      lcd(0);//正值
    }
   }
  }
}

网友A:
LCD1602显示℃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685-1.html
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5768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