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运放的选取

楼主(2021-06-15):
我要把0.2V电压放大到1V  有没有合适的运放推荐  SOT23-6的封装就好  功耗要1uA以内 电池只有20mAh,容量很小。  像这种应用场合 其他的参数要不要考虑?像输入偏置电压、偏置电流、失调电压、失调电流、增益带宽积GBW、压摆率SR、温漂、噪声、电源抑制比AC-PSRR、共模抑制比CMRR、直流偏差、输入阻抗和输入电容、开环增益、全功率带宽FPBW、建立时间、总谐波失真THD、轨至轨输出、输出短路电流、输出阻抗、运放的热阻这些参数不需要全部考虑吧!一般的应用考虑哪几个参数就可以?

网友A:
你自己的需求描述不清楚,没法准确回答,你只说了电源方面的要求,没有说其它方面,例如具体是做什么用途的?放大直流信号?信号的频段是怎样的?后级电路的输入参数等,你都没说。

网友B:
0.2V输入不需要考虑其他参数,只要低电流就行,你只要到立创哪里运放类别,可以选择各通道电流参数筛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的需求描述不清楚,没法准确回答,你只说了电源方面的要求,没有说其它方面,例如具体是做什么用途的 ...

直流信号   <15HZ  后级输入是ADC  输入阻抗100K  分辨率12位的

网友C:
功耗要1uA以内的运放好像找不到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功耗要1uA以内的运放好像找不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功耗要1uA以内的运放好像找不到。

润石RS8031 号称750n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.2V输入不需要考虑其他参数,只要低电流就行,你只要到立创哪里运放类别,可以选择各通道电流参数筛选

感觉你有经验  确实不需要考虑

楼主:
你这个是啥   都没IQ这个参数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