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14.0卸载后再次安装装不上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6-15):
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用,控制面板中卸载再重装不行,使用NI卸载工具将其卸载再重装也不行,使用NI卸载工具将其修复也不行,网上说的删除注册表但是连对应的文件也没有。最后装个multisim14.1以为版本不一样,结果一样装不上。。。。整疯了!!

网友A:
用IObit Uninstaller清理注册表之后再试试,我以前重装AutoCAD失败就是用IObit Uninstaller清理注册表才重装成功的。

网友B:
跟CAD一样残余文件没卸载干净重新安装不了

网友C:
https://blog.csdn.net/nidie508/article/details/106494716
这个你看一下,也许有用
我之前用的是10.0的版本,重新安装是要先卸载以前的很多文件的,大概十来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https://blog.csdn.net/nidie508/article/details/106494716
这个你看一下,也许有用
我之前用的是10.0的 ...

这个就是用专门NI软件先卸载再重装,之前试过没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IObit Uninstaller清理注册表之后再试试,我以前重装AutoCAD失败就是用IObit Uninstaller清理注册表才重 ...

不行,这个软件都找不到multisim

网友D:
点删除按钮不就行了么,AD,NI...,用软件本身提供的选项来弄不是更好么?用第三方软件来弄搞不好会残留,行家除外

网友E:
用这个卸载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