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对于小白来应该先搞51单片机还是stm32

楼主(2021-06-15):
51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,是不是要直接入门32呢?

网友A:
是的,但是51是基础,可以先了解在学32会更方便

网友B:
如果电子开发这方面零基础,那建议先学好电路、模电数电,这个比纠结51还是32重要。后期看发展方向,进一步扩充基础知识,看看学C、算法、信号系统、自控、电力电子等等,学好基础知识,什么器件都不怕
单片机内核架构不会差太多,32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上手的单片机,如果能找到比较好的入门资料就会更加舒服。当然51肯定比32更加简单,不过在性能、用途方面自然是远远不如32的。

网友C:
51单片机对于小白来说有点深奥,还不如直接搞stm32

网友D:
就目前来讲,51单片机还是很有市场的,stm也是有可能取代51的。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先学51,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吧

网友D:
后续也可以应用到stm当中

网友E:
有志于向单片机发展的纯小白就直接32吧

网友F:
不难,多看资料,先用汇编写几个小程序,然后再用c,买一块开发板,结合例程在开发板上多实践,然后给自己提出要求,自己结合开发板编一些小程序,有了体会就容易了。 STM32不错的单片机。 如果学过单片机是最好的。在学的时候建议先买一块开发板,然后可以到网上书城买关于STM32的书,这个还是比较多的,如果直接看英文版的话,像我这样的英文菜鸟,没看几页就晕了。还有可以多上上论坛,个人觉得阿莫论坛是不错的,里面有很多高手和牛人。在学的过程中,一般都是先学GPIO和中断,因为这个比较基础和简单,可以一边学一边自己试着去模仿例程去写(可以用固件库或者写寄存器,固件库相对比较简单,开发周期短,但没有写寄存器稳定),然后就可以去看USART、SPI、I2C或者定时器。最后可以自己做一些小项目来综合一下

网友F:
不难,多看资料,先用汇编写几个小程序,然后再用c,买一块开发板,结合例程在开发板上多实践,然后给自己提出要求,自己结合开发板编一些小程序,有了体会就容易了。
STM32不错的单片机。
如果学过单片机是最好的。在学的时候建议先买一块开发板,然后可以到网上书城买关于STM32的书,这个还是比较多的,如果直接看英文版的话,像我这样的英文菜鸟,没看几页就晕了。还有可以多上上论坛,里面有很多高手和牛人。在学的过程中,一般都是先学GPIO和中断,因为这个比较基础和简单,可以一边学一边自己试着去模仿例程去写(可以用固件库或者写寄存器,固件库相对比较简单,开发周期短,但没有写寄存器稳定),然后就可以去看USART、SPI、I2C或者定时器。最后可以自己做一些小项目来综合一下

网友G:
纯小白建议从51学起,不是说学这个芯片怎么着好,性能确实差劲,功能确实少,反而简单易懂,主要是学习对外设电路的理解,知道怎么驱动蜂鸣器,矩阵按键,数码管,传感器等等,有C和外设基础的建议从32起,功能比较完善,能完成大部分功能需求,也是主流开发芯片,资料齐全,虽然最近价格高得离谱。

网友H:
这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。

网友I:
个人感觉先学51比较好。51应该是最适合初学者学习单片机的,不仅编程简单,易于理解,而且单片机内部的配置也不难,易于上手。

网友J:
那肯定是先51单片机了,先会一些基础知识,再开始搞stm32会比较好

网友K:
先有一电路基础,再搞C51,C51容易入门,然后才是32STM

网友L:
板子都买的有,就是不知道先学啥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98776-1.html

网友M:
有基础的直接啃32,基础薄弱的先啃51.但是大部分我还是建议先32,毕竟51和32的操作习惯还是有很大差别的.否则你需要遇到一个转变的问题.重要一点,要是C语言基础扎实,直接32学习即可.

网友N:
入门学习用51,理解单片机,会写应用程序。到一定程度了,再学32做应用

网友O:
51还有市场但是正在被32挤压
32前景更好但是需要一定基础
51更简单易上手

网友P:
1.直接stm32,不要搞51
2.学好计算机相关知识
3.嵌入式学好linux

网友Q:
看你未来的方向。首先要有一个目标,是做项目,开发产品,或者去厂里上班。
51还是32都是要学的。要看实际应用的情况,有时候就需要两个功能,定时,浇水,用32成本就高了,没有市场竞争力。51就非常合适了。主要就是看实际情况,
再有目前这种情况,芯片涨得很高了,还经常缺货,这种情况遇到项目了只能抓到芯片就赶紧用了,总不能说只会用51或者32,芯片有现货的不会用。这就尴尬了。

网友R:
"51单片机对于小白来说有点深奥,还不如直接搞stm32"
"51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"
"51还有市场但是正在被32挤压"
我觉得很神奇,可能你们是没有参加工作,或者是一参加工作就进个大公司的
对于学习来说,不分高低,你学51也行,学STM32也会,更多的是看个人情况
对于单片机来说,只有功能上区分,很少有多少位单片机淘汰多少位单片机的
如果你真正负责一个项目你就会知道,老板对于一分钱的成本价都是很看重的,电阻能用5%的,就绝对不会用1%的
更加不用说拿STM32来代替8位机了,一个咖啡机,豆浆机,手电筒,你确定有上STM32的必要?你确定以后这种产品能被什么产品淘汰?
至于前景,只会51或者STM32都是不行,但对于你个人而言,当你精通了51或者STM32的时候,当你能用"精通"来形容你的编程技术的时候,你会的,肯定就不只是51或者STM32这一个点的技术了,找工作自然是不成问题的

网友S:
看你自己的环境和条件。如果是刚接触51 和32 都没啥差别,你要看看你可以周围的资源那个方便交流选择吧。这两个网上也是一堆资料可以学习;难度都差不多的。

网友T:
个人51 32都学过,建议先学51,因为51相对于32是比较简单的,51学得好学32就容易弄懂了

网友U:
如果是小白建议是先搞51入门,虽然51跟不上时代,但它是基础,做后面的学习的铺垫,就好比C语言,比C语言更好的语言比比皆是,为什么我们还学C语言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你觉得可以直接挑战更高难度的,那直接学stm32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学习,你不要看它跟不跟上时代的发展,而看它存在的意义在哪

网友V:
c语言好可以直接开始学32

网友W:
建议先学51单片机,32难度较大,不容易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