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下载器时其中一块ne555芯片一直发烫

楼主(2021-06-15):
试了网上好几种方法都不行,连接下载器时其中一块ne555芯片一直发烫,之前连接芯片输入程序的线连接错了,会与这些原因有关吗?感谢各位大佬!

网友A:
一般发烫,大概率是短路

网友B:
请断开任何与单片机下载无关的电路连接,可能会供电不足或有其他干扰无法下载。

网友C:
NE555的IC发烫,要么是vdd和GND反接了,要么是外接电压过压了,要么是IC已经损坏。下载时候,最好将与串口等下载IO复用的电路断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