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引脚重用问题请教,引脚两个功能都用到了

楼主(2021-06-16):
SD卡片选引脚和RS485 RX共用一个引脚
这个工程是用RS485接口连接一个传感器,然后将读取的数据存到SD卡中,但是SD卡片选和RS485 RX功能都是用的PA3,这怎么搞?引脚重映射?能不能实现啊,还是功能只能二选一?

网友A:
用到每个功能时分别初始化。

网友B:
肯定可以实现啊,硬件上就是此引脚引出到两个地方。软件上就是对寄存器配置就可以复用不同功能。建议多看看计算机基础架构

网友C:
F_CS SD_CS可以用其他IO替代吧!?  再不行,UART2可以remap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_CS SD_CS可以用其他IO替代吧!?  再不行,UART2可以remap的吧

谢谢,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