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IC 丝印被抹掉了,请各位大神用经验帮忙看看

楼主:
芯片引脚功能,我把写下来了。
感谢大家了

网友A(2021-06-16):
找不到这颗芯片的信息,感谢各位大神!

网友B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,如果是想找到pin对pin的不好办,不过可以看看整个电源的拓扑,还是有好多类似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,如果是想找到pin对pin的不好办,不过可以看看整个电源的拓扑,还是有好多类似的

拓扑的话太麻烦了,而且不一定就很稳定,这个开关电源芯片应该是国内的

网友C:
看引脚排列可能是UC384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