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 f25k80单片机 ram空间不够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1-06-16):
pic f25k80单片机  RAM只有3649字节,做通信板使用,结合串口,485 ,can通信,主要是mqtt协议数据传输,但是现在问题是,需要接收大于517字节的远程升级包,需要申请1024字节的全局变量,但是ram完全不够用呢,写完代码ram至少差512字节的空间.代码部分通过map文件感觉能优化的都优化了,请问有什么办法呢,或者提供解决思路,和优化方法,谢谢

网友A:
3649字节都不够?那8051的256个字节怎么办呢?
PIC的18系列是中高端单片机了,不太可能用到资源不的情况的
我不会C,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,但256个字节都足够我用的,那3649字节肯定更加不用说了

网友B:
1、程序优化:
①、将固定的代码数组等,存到ROM。(51单片机用 code表示存到 ROM)
②、压缩多余缓冲区,如数组长度根据需求来定。不要直接a[100]一棍子打死。
③、合理分配变量数据类型,如计数值在0-100内的数,就没必要用 uint 了,使用 uchar 就够了。只要两个状态的标志位,用 bit 就行了,不要直接 uchar。
④、可以用逻辑运算的,就不要采用算术运算。如 a/8,可以写成 a>>3,当然 a不是浮点型数据才行。而a*2则是 a<<1;而a%4,可以写成 a&0x03;
……
……
……
2、扩大RAM
①、买个同系列高RAM区间的单片机。
②、买个同系列高RAM区间的单片机。
③、买个同系列高RAM区间的单片机。

网友C:
3649字节,只要不是超复杂的功能,没用OS,应该足够用了。可以共享变量,如果两个功能不同时用的话。

网友D:
什么鬼,我用51的STC8A8K,还不如你这呢,也是使用的MQTT,485,JSON,很多东西,照样够,自己在程序上想办法优化才是硬道理.会做是一样面,怎么优化地去做,是你该好好考虑的,加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