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源程序一直有两个错误,求大家帮忙改正

楼主(2021-06-16)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delayNOPX()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
sbit BEEP =P1^0;
sbit LCD_RS =P2^0;
sbit LCD_RW =P2^1;
sbit LCD_EN =P2^2;
void DelayMS(uint ms);
bit LCD_Busy();
void LCD_Pos(uchar);
void LCD_Wcmd(uchar);
void lcd_Wdat(uchar);
  //标题字符串
  char code Title_Text[]={"-phone code-"}
  //键盘序号与键盘符号映射表
  uchar code Key_Table[]={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0','#'};
    //键盘拨号数字缓冲
        uchar Dial_Code_Str[]={""};uchar KeyNo=0Xff;int tCount =0;
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void DelayMS(uint x)
        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;
        }
        //在LCD指定的行上显示字符串
        Void display_string(uchar*str,uchar klineNo)
        {
        uchar k;
        LCD_pos(lineNo);
        for (k=0;k<16;k++)
        LCD_wdat(str[k]);
        }
        //1602LCD显示控制函数bit
LCD_busy()void LCD_wcmd(uchar cmd)void
LCD_wdat(uchar str)void LCD_init()void
LCD_pos(uchar pos)
    //T0控制按键声音
        Void T0_INT() interrupt 1
        {
        TH0 = -600/256;
        TL0        = -600%256;
        BEEP =~BEEP;
        If (++tcount == 200)
        {
        Tcount 0;tr0 =0;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键盘扫描
        Uchar getkey()
        {
        Uchar i,j,k = 0;
        Uchar keyscancode[]={0xef,0xdf,0xbf,0x7f};//键盘扫描码
        Uchar keyscancode[]={0xee,0xed,0xeb,0xde,0xdd,0xdb,0xbe,0xbd,0xbb,0x7e,0x7d,0x7b};//键盘特征码
        P3= 0x0f;
        //扫描键盘获取按键序号
        If(p3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For 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p3 =keyscancode[i];
        For (j=0;j<3;j++)
        {
        k =i*3+j;
        If (p3==keycodetable[k])
        return k;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return oxff;
        }
        //主程序
        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    Uchar i =0,j;
        p0 = p2 = p1 =0xff;
        IE =0x82;TOMD =0x01;
        LCD_init();//初始化LCD
        Display_string(title_text,0x00);//在第一行显示标题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KeyNo =getkey();//获取按键
        If(keyNo ==0xff) cont inue;//无按键时继续扫描
        If(++i ==11)//超过11位时清空
        {
        for(j=0;j<16;j++) dial_code_str[j]=' ';i=0;
        }
        Dial_code_str[i]=key_table[keyNo];//讲待显示字符放入待显示的拨号串中
        Display_string(dial_code_str,0x40);//在第二行显示号码
        Tr0 =1;//T0中断控制按键声音
        While(getkey()!=0xff);//等待释放
        }
        }

网友A:
我理解是你在让我练习肉眼编译的能力。另外,你先把那个标题字符串赋值后边加上分号。

网友B:
起码吧提示的错误信息也发上来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起码吧提示的错误信息也发上来吧

应该如此。
以便于别人帮你找出错误原因。

网友D:
那个标题字符串赋值后边加上分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如此。
以便于别人帮你找出错误原因。

这是编译显示

楼主:
这个是我的编译显示

网友E:
你这if关键字有点意思

If(keyNo ==0xff) cont inue;//无按键时继续扫描
If(++i ==11)//超过11位时清空

网友F:
你的25行和16 行都少加了分号,编译那里已经提醒的很明显了

网友G(2021-10-17):
一个地方少了个分号,一个地方定义出问题了,具体什么问题要发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