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报错error 202,但是明明已经定义过了

楼主(2021-06-16):
这个m在19行不是已经定义过了嘛,为什么还有这个错误,还有剩下的错误怎么解决呀

网友A:
函数内部定义的 变量 全局无效 ,需要在外部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函数内部定义的 变量 全局无效 ,需要在外部定义

请问一下,那个我需要怎么,在哪里定义呢?萌新不太懂

网友B:
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不同,具体的定义范围要结合变量实际使用来决定。

网友C:
把m定义到函数外面去就是全局边量了,有些编译器要求定义到最函数的最上面,不然要用外部全局边量引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m定义到函数外面去就是全局边量了,有些编译器要求定义到最函数的最上面,不然要用外部全局边量引进

就直接在开头的地方定义嘛?

网友D(2021-10-17)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,那个我需要怎么,在哪里定义呢?萌新不太懂

在开头那几行,include下面

网友E:
看你程序逻辑结构,m不能定义为全局,在41行前面定义int m好了。

网友F(2021-12-21):
第二三行做定义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