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计数器 写一个循环程序,求思路

楼主(2021-06-16):
计数器模拟。

要求: (1)计数器有3个控制按钮1号、2号、3号,1个计数按钮A。

(2)按完1号按钮,再按A钮,计数暑进入加计数状态,最大计到(5+组号) 2, 时间间隔为0.5s。

按完2号按钮后,再按A按钮,计数器进入减计数状态,从(5+组号) 2开始减计数,时间、间隔为0.5s.

按完3号按钮后,再按A按钮,计数器保持显示“Pp”字样。

另外 :要求按下任意一个按钮时,都会从头计数

问一下各位大神怎么写循环程序?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P10=P1^0;
sbit P11=P1^1;
sbit P12=P1^2;
sbit P13=P1^3;
uchar segcod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bitcode[]={0x01,0x02};

uchar keycode1,keycode2;
unsigned char Num[2];
void delayms(uint m)
{
unsigned int n;
        while(m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113;n++);
        }
}
void numobuf(int i)
{
         Num[1]=i/10;
         Num[0]=i%10;
}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bitcod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segcode[Num[i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}

}
void display2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bitcod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7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}

}

uchar keyscan1(void)
{
        keycode1=0;
        if(P1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1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10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ode1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P1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1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1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ode1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P1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1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1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ode1=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eycode1;
}
uchar keyscan2(void)
{
        keycode2=0;
        if(P1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P1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P13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ode2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keycode2;
}

main()
{
        int a=0;
        int i=0;
        int j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segcode[0];
                keycode1=0;
                keycode2=0;
                a=keyscan1();
                if(a==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can2()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5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obuf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can2()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36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5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obuf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scan2()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网友A:
给你一个思路,定义三个标志位,分别对应计数1,2,3.比如按下按键1,再按下按键a,flag1 =1;
在主循环判断
if(flag1==1)
{
     数据清零;
     开始计数
}
if(flag2==1)
{
     数据清零;
     开始计数
}